好盈50A电调诡异故障

楼主(2020-01-29):
这个故障之前也有遇到过,恢复原厂设置就好了,这次恢复原厂不灵了,故障是这样的,油门杆推到中间再上一点就到达了100的全油门了,我拆掉大小桨试的,手上刚好有另外一个一样的电调试过了就是正常的,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换了其他控其他接受机全都测试过了,最后就是确定了是这电调的问题,请问各位模友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A:
重新校队油门行程!新买的电调遇到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队油门行程!新买的电调遇到过类似的!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队油门行程!新买的电调遇到过类似的!

重新校准油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