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后第一个转弯经常炸机

楼主(2020-01-29):
起飞后第一个转弯,逆风转顺风航线,经常失速.或者被风吹翻,好像都发生在动力不够余的下单翼..........被风吹翻当时没失速,但是为了判断正反,加速加大舵量,最终大炸不如迫炸...............图片黑框代表场地边界.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A:
你为什么顺风起飞呢?

网友:
应该是失速所致!第一个弯已经失速了如果侧角大,那么下滑速度就大,高度不够没有调整机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顺风起飞呢?

才发现风向画错了

楼主:
风向已更正

楼主:
全程全油的,转弯都是副翼升降舵大机动

楼主:
发现动力弱就是容易失速,逆风切顺风容易失速。之前有次顺风起飞,拉起来有点失速了,马上大机动切逆风,失速消除

网友:
不知楼主飞的是什么机?会不会是空速慢,导致逆风转入顺风那下导致机翼失速?
如果是的话,那就避免在大风天飞,或更换桨速更高的动力,注意,拉力大不等于桨速高。

楼主:
明天试试第一个转弯用方向舵,或者先爬升到4 0米以上高度再转,速度慢,操控都用大舵量,大舵量又造成大机动。。。。

网友:
试试转弯半径大一些

网友:
起飞后不要急着转弯,转弯半径不要太小,动作量不要太大。

网友:
什么飞机,什么动力配置,包括电机,电调,电池,桨

网友:
有时有这样情况:考虑螺旋桨直径是否较大,在转弯过程中收到陀螺中进动效应,由动力给出了过大的抬头或低头力矩,(拉力槳受转弯力,进动是抬头,推力槳是低头),无论哪种,都会影响模型姿态导致失速。

网友:
估计是翼载荷大、飞行速度快的飞机,这样的飞机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速度一慢下来,很快就失速。

网友:
啥飞机? 动力够足就不会失速 转弯别收油

网友:
动力不足吧

网友:
什么飞机啊。 速度不够的话滑跑长一点再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