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和DX8设置无线教练,没有成功

楼主(2020-01-29):
按说明书,副控新建一个模型,关机,在DX9上开启无线教练功能,进入无线教练绑定,DX8按绑定键开电源进行绑定,DX8提示绑定成功。DX9进入正常状态,开启教练功能,有提示,再打开DX8,但DX9一直提示没有副控。这连个控如果使用教练线能实现教练功能的。请假一下大师这两个控怎么设置才能进行无线教练。

网友A:
华科尔的是要求同型号遥控器,其他没试过。

网友B:
master和slave选对了么

网友B:
我dx9和dx6无线教练过 很好用 也和jumper t16用过。

楼主:
DX8里面设置成了slave,还是不行

楼主(2020-05-03):
成功了,估计是学生控与教练控对频时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