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接反烧了有人会修吗?

楼主(2020-01-29):
    几年前的天7了 突然翻出来 贼新  记得很久以前正负极接反烧了。。。然后试了下果然上电池开不开机。。恩 那么问题来了、
有没有模友遇到过??怎么修这玩意、、、

网友A:
你看看天七有个保险的如果是保险烧了,跳过保险接上线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真有保险,还是把保险修好吧,大用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天七有个保险的如果是保险烧了,跳过保险接上线就可以了

  我再拆开瞅瞅。。。自恢复的关断保险吗? 还是绿色普通保险? 还是一个二极管。。。我没注意到有保险。。。

网友B:
天地飞的没修过,但修其它牌子的控时发现有烧保险的,有烧三端稳压管的。

网友:
天九是玻璃保险的

网友:
收尸体,收接收

网友:
寄回去翻修

网友:
前排出天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拆开瞅瞅。。。自恢复的关断保险吗? 还是绿色普通保险? 还是一个二极管。。。我没注意到有保险。 ...

是保险丝

楼主(2020-07-20):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没修过,但修其它牌子的控时发现有烧保险的,有烧三端稳压管的。

没保险丝,应该是稳压烧掉了,,,拆开看背面糊了一点,没折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