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S500航拍机 自由落体惨烈炸鸡 上图和日志 求原因

楼主(2020-01-29):
配置如下:权盛pix,S500 机架,3508电机 ,铂金30A电调, 4S 9600 特斯拉21700 4S2P ,storm 32 bgc 云台,小蚁运动相机 ,起飞重量2300g,jumper T16 控,R8 接收。之前进行过多次自动调参,没有问题,不会导致堵转之类的,都成功了。今天自动调参中,飞控直接不给电机输出了,从15m的地方自由落体,2.3千克的东西呀,小蚁相机破相还能用,storm32 bgc 3轴云台解体,部分连接线和端口坏了,下面的IMU接口碎了,不知道换上后能不能工作。机臂断了一根,朗宇3508 报销一个,机架只有中心板幸存,GPS支架断裂,电池变性,修修能用,钢壳就是牛。
先上图
事故现场

小蚁相机

炸坏的电机

机臂

日志分析:电池电压没问题,Pix供电没问题,气压计显示17:56:00 开始急速下降,2s后即17:56:02着地。 着地坠毁后遥控器也能连接飞机,我还给上锁了。查看了姿态ATT ,pitch轴显示17:55:50 pitch轴的预期值和实际值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但是坠机前肉眼没有观察到特别明显的姿态异常,当时距离飞机100米左右吧。10s后开始自由落体了。查看RCOUT(飞控发送给电调的信号) 表现为17:55:50 有点异常,10s后直接就不在给电调发送信号了,自然就没有升力了,开始自由落体。

电池电压

气压计-高度

ATT-PITCH 小图及坠落前放大图

RC-OUT  飞控给电调的信号

为什么飞控不给电调输出导致自由落体?飞控发生了什么?请大神解释奉上飞行日志 mission planner可打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SgP-DlXG0_Rnze0IFf7gA 提取码: dbvd

网友:
怎一个惨字了得

网友:
3508就别用这种机架,上碳架

网友A:
首先排除是否失控撞障碍物。是不是堵转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2个以上(包含)同时堵转的几率非常低,四旋翼一个电机堵转就会导致飞行器朝一个方向自旋然后翻转炸机,和射桨或者断桨的那种直接翻转炸机完全不同。断电炸机的特点是几乎垂直的自由落体,和电量不足的那种摇摇晃晃快速坠地又不一样。如果能看到飞机如何炸机对原因分析才是最有帮助的,比看纯数据来得更直观

网友:
开源飞控就这德行,飞丢两个了。前一两块电都正常,突然不受控制,自己走了。

网友:
空难啊,慰问一下。

网友:
买好一点的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是否失控撞障碍物。是不是堵转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2个以上(包含)同时堵转的几率非常低,四旋 ...

飞机确定没有失控,1我设置了失控保护,失控返航;2从日志中也可以看到没有失控,第3通道一直是有信号输入的;3用的jumper T16的控和yaapu 脚本,失控后提示,每听到提示。飞机也没有撞到障碍物,前方15m高的地方没有任何障碍物。肉眼看飞机是自由落体,没有自悬,日志中也可以看出。自由落体原因为飞控没有给电调输出信号,导致没有升力。至于为什么飞控不在让电调工作就不知道了。电池也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中有电压记录,飞控供电也没问题,我看了日志。影像资料没有,小蚁没有开启录像。

网友:
我以前玩四轴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飞着飞着突然自由落体找不到了。后面玩固定翼,再没有这情况。

网友B:
你那温度怎么样  是不是低温保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温度怎么样  是不是低温保护  ?

pix还有温度保护?电池是非智能电池。前几天一直在飞行,有时飞到300米的高空,没有问题,何况这两台还升温了,室温大约7度左右

网友C:
开源飞控就这样,总会有莫名其妙的一次异常。我测试的几分钟都可以,飞的时间长了就给我摔,关键日志还是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飞控就这样,总会有莫名其妙的一次异常。我测试的几分钟都可以,飞的时间长了就给我摔,关键日志还是空 ...

之前用的naza lite 飞控,小炸了几次,还有时候工作异常,gps模式下正常飞行中突然向一边跑,切定高拉回,还看不到日志,炸机不明不白。从那就换了pix,也小炸了几次不过每次都有日志,通过分析日志可以知道炸机原因,这次飞控直接不给电调输入信号了。联系权盛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两个穷人pix,用的都非常稳定,之前权家的apm2.8,自动调参后,一起飞就原地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