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接插件是什么型号呢?一个是cellpro revolectrix 一个黑羊上的

楼主(2020-01-30):
左手 cellpro revolectrix 间距 大概2mm 右手黑羊间距大概 1.25

网友A:
黑羊的叫GH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的叫GH     应该是

谢谢 GH的插头 挺像的。。只不过 那个锁头  好像 跟GH有点差别。GH插头宽得多

楼主:
左边的是 JST PA

网友(2020-03-1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