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请教汽油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20-01-30):
我的30cc汽油艇,原来的发动机垃缸了,买了一台新发动机(强劲牌的,600元一台,与原来的一样),因为新发动机的化油器风门拉杆方向与原来的相差90度角,无法按装,所以把原来的化油器拆下换了用小心安装好,结果发动机怎么也发不着,折腾了两天,就没听到过一声发动机爆燃音,没着过车,检查油路应该正常的,因为多拉几下手启器,排气管可以倒出多余的油,检查电路应该也正常,因为拆下火花塞靠近发动机缸体拉发动发动机,可以看见有火花产生。我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发不着车,请求大佬们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建议重新调节下油针,是不是富油了,气缸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调节下油针,是不是富油了,气缸淹了。

我已按说明书恢复到出厂设置了

网友B:
同意沙发的说法可能是火花塞淹了,把火花塞上的余由擦干净再用打火机烧一下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
火花塞去掉,多拉几次手拉,排出气缸里多余的油,换个干的火花塞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沙发的说法可能是火花塞淹了,把火花塞上的余由擦干净再用打火机烧一下重新启动试试。

可能不是火花塞的原因,因为拆下火花塞,气缺里並没有什么油,汽油发动机的火花塞是高压包放电产生的火花,因该不怕淹缺吧,测试时,火花塞电极会有火花产生呀,看来要去买过一台好一些的发动机来试试。

网友:
首先火花塞拿出来有火花是肯定的,火花塞也怕淹缸,用棉签好好清理一下火花塞里的多余油,或者打火机烧一烧。另外没有爆燃,很大可能性淹缸了,油针由低往高慢慢调。还有进气口的检查,油气混合比例不对,也是不能爆燃。强烈建议检查火花塞,确保干燥。

楼主:
会不会是火花塞点火不正时呀

网友C:
先检查油路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油路和电路

请指点一下怎样检查呢?

网友:
不能着火从三个方面下手,油路电路和密封性,仔细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指点一下怎样检查呢?

拉几下看缸有没油。还有看下火嘴有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几下看缸有没油。还有看下火嘴有没电

猛拉了几次之后,排气管能到出一点点油来,按照检查火花塞的方法检查见火花塞有火花产生,拉启动时感觉有缺压的,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猛拉了几次之后,排气管能到出一点点油来,按照检查火花塞的方法检查见火花塞有火花产生,拉启动时感觉有 ...

照你这样说化油器也有问题。还有环也要洗洗。放久了环也打不开压缩不够

网友(2020-03-12):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汽油机正常使用,放久了以后无法启动(电启的),反复拆换化油器都无法解决,火花也有,但化油器在其他机子上也能启动,后来发现火花塞有点干,怀疑进油不足,拆开火花塞直接弄点汽油倒进气缸,装回火花塞按起动按纽马上就能起动了,按停之后再次起动正常,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差90°,换了化油器,检查一下化油器的气动孔是否跟原来的孔对上了。

网友D:
玩油机就是启动太闹心,我就不明白打草机启动都很容易,我们小区三台打草机,都是很廉价的机器,放置一年到夏天打草拉几下就着火,航模汽油机为什么就那么费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玩油机就是启动太闹心,我就不明白打草机启动都很容易,我们小区三台打草机,都是很廉价的机器,放置一年到 ...

割草机需要的是稳定工作,不追求极限。
船用汽油机一般玩也可以很稳定,前提是你要了解你的船,发动机做好相应的调整。
比赛用的汽油机比较追求极限,调整也很极限,启动也不困难啊:比赛开始时基本也是秒着。比甲醇机启动放航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割草机需要的是稳定工作,不追求极限。
船用汽油机一般玩也可以很稳定,前提是你要了解你的船,发动机做 ...

谢谢老贾老师,看来我的机器还是有问题,有时间还得查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割草机需要的是稳定工作,不追求极限。
船用汽油机一般玩也可以很稳定,前提是你要了解你的船,发动机做 ...

贾老师你好:
         我检查了一下我的发动机发现问题,气化器垫是我自己做的,忘记打平衡气孔。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请教一下这个平衡孔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