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拨杆位置设置个人经验

楼主(2020-01-30):
一直想问问老鸟的杆位设置状态,但是遥控不同,油门位置不同,操作习惯不同,所以自己摸索了下,希望大家探讨指正

入魔时候的贴地飞7用了4年多,一直感觉够用,无失控记录,丑了点,但是沟通友好,以为能够一种用下去,但是等我买到了双矢量的mig29,感觉设置比较麻烦,能够完成适量操控,但是不能添加矢量控制开关,想到后期肯定要上双矢量的SU35,于是开始预谋新控。

新控的操控杆很多,而且多数是三段开关,有的带回弹,当时就知道教练控模式用的到回弹,还以为没用,后来知道飞DLG等等很多设置需要的回弹,并且可以有出错冗余。

杆子多了缺点是,长时间不飞会忘了杆子的位置和功能,长时间飞行加总结的设置逻辑如下。以90涵道F22为例
我是日本手,相对右手空闲多一些,所以右手飞行中需要切换的操纵杆多一些,如图:

右手操控杆
计时开关用带回弹得,回弹位置为计时器清零,中间为停止,最高位置为开始计时

大小舵开关,最底位置为正常飞行舵,(正常飞行时此杆和计时开关两个杆间距最大,这样我手指放着更舒服)

三段开关设置起落架收放,最高档为起落架收起,中间档位空置,优点是,切换错杆的时候切错一档能够及时发现并回调。(我经常大小舵和起落架收放切换错,所以需要个容错机制)

陀螺仪开关,使用三段大杆,最高档为关闭陀螺仪,其他是为开启状态。我的F22总是不跑直线,所以特意加了陀螺仪,只用了方向舵,其他控制
这个杆子同时也是适量开关,飞适量不加陀螺仪

左手操纵
油门开关选择唯一的2档开关(最高档为油门锁关闭,滑跑飞行状态,这么做防止遥控器被碰倒或者平放时候有异物垫到开关出现油门状态失误)

襟翼我多数用一档,二挡我很少开,所以左手大杆设置襟翼,回弹位置为二挡,这样落地后当刹车用。(有次飞90的F22,空中切错杆位,起飞后搞成2档襟翼,一直拉着升降飞,头重的不行,以为肯定炸鸡了,还好拉高后及时摸杆修正了,回弹解决此失误)

为了能够更好的记住飞行逻辑,不光设置了中文语音,还全部加入了拨动方向逻辑。

滑跑状态,所有操纵杆位在中间位或最底位状态。

起飞后,用手指推所有的操纵杆,这样所有杆都处于最高位置,刚好是飞行状态。

准备降落时候,所有手指勾回需要操纵的杆,刚好是降落状态也就是起飞状态。

这样设置简单好记,能够有效防止起降时候忙乱操作产生的失误。(忙乱经常来自于侧风、地面复杂状态、突然动力变小等外因干扰)

补充:
很多朋友说,地面状态是所有操纵杆都掰到离胸口最远距离位置(我说的最高位)。
我之前也是这么操作,检查更方便,适合长期飞行的老手,我不太适合这种,我经常出现低级错误,对我来说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位置,襟翼是平的,还是一档位置。
如果襟翼是平的,我降落想要开一档襟翼,我就要向回勾一档襟翼操纵杆,这样就和其他杆子向上推有了区别,降落忙乱中容易出错。如果这个位置襟翼是一档,那二挡和一档又间隔开了。
后来的总结就是,地面和降落航线的杆子都在中间位或者最底位(离胸口最近位置),飞行时候勾回所有杆子准备降落,襟翼刚好是一当襟翼,没有反向操作,所以误差率更低。
而且襟翼在左手,如果顶风比较大,我可以不动左手襟翼杆子,只进行右手操作。

网友A:
我也一直徘徊在忘记和重设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徘徊在忘记和重设之间

我是感觉这个状态正好
滑跑状态,所有操纵杆位在中间位或最底位状态。

起飞后,用手指推所有的操纵杆,这样所有杆都处于最高位置,刚好是飞行状态。

准备降落时候,所有手指勾回需要操纵的杆,刚好是降落状态也就是起飞状态。

网友B:
我用18sz美国手,功能很多,但常用的就那3个,已经形成记忆,极少会因为控的设置出错。
1、油门锁,只要飞机停下就马上锁定,所以从没出现误启动油门的意外;
2、定时及复位,我主要飞涵道,定时提醒很常用,油门超过50%就开始计时;
3、条件模式,这控我认为最实用的功能,通常是将襟翼1、2档各设一个模式,有时起落架放下也会设个模式
控里所有机型均遵循上述原则,设定好一架机型后,再有新飞机加入,只要类型相近,都会复制一个机型数据进行修改。

这样好比你会开自动挡的车,开不同牌子的自动车,基本操作差别不大,出错自然就少。

网友C:
有心人!!赞一个!

网友D:
大部分人默认位置都是往上。飞之前用手掌把所有摇杆往上拨到默认位置。操作的时候,中指,无名指自然靠近拨杆,在需要的时候轻松往下拨来实现各种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8sz美国手,功能很多,但常用的就那3个,已经形成记忆,极少会因为控的设置出错。
1、油门锁,只要飞 ...

讲究,我现在也是这么设置模型,之前设置逻辑有问题,所以经常忘记,现在好很多了

网友:
当然,如果是可以脱离视线的飞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人默认位置都是往上。飞之前用手掌把所有摇杆往上拨到默认位置。操作的时候,中指,无名指自然靠近拨 ...

我之前就是这么设置的,起飞时候所有杆位向上的状态最好辨识,而且用手向回勾拨杆很方便,但是后来发现,降落有时候会有各种因素干扰导致紧张,向上推到顶很不顺手,所以就逆向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心人!!赞一个!

主要还是飞机太贵,尽量减少失误

网友E:
我的经验: 遥控器所有拨杆在飞行之前必须预位(拨到远离胸口的方向),我是美国手,飞固定翼右手很重要,所以与飞行相关的拨杆都设置在了左手那边,比如大小舵、减速装置、襟翼、起落架、拉烟开关等,而右手那边一般设置一些比如计时器、油门锁这些飞行前后才会用到的功能。飞机很多的模友,建议把不同飞机的相同功能设置在同一个开关上,方便记忆和使用,对于功能较多的飞机(常见为改装机),可以在电池仓里贴签标来标注功能和开关分配,最后,要养成飞机起飞之前检查各个舵面和各项功能的好习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徘徊在忘记和重设之间

飞机比较多,机型多种多样。根本记不住,只是习惯左上角油门开关,右上角大小舵。其它的每个机型都不同。好多时候飞飞机还要重新对频。记不得用哪个遥控器了。

网友:
油门开关和计时清零和楼主的杆位相同,其他的不同

网友G:
顺便词下楼主瓜婆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 遥控器所有拨杆在飞行之前必须预位(拨到远离胸口的方向),我是美国手,飞固定翼右手很重要, ...

左右手的习惯相同
贴电池仓这个之前用过,记录飞机在控里的序号,后期功能上忘了这么搞,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比较多,机型多种多样。根本记不住,只是习惯左上角油门开关,右上角大小舵。其它的每个机型都不同。 ...

如果每个飞机连不同遥控器,那还真是记不住,一个遥控器的话还好说。不如把多余的遥控器出掉,买一个功能完善的,可以一对多,出行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便词下楼主瓜婆控怎么样

整体感觉不错,图形界面,无需语言介入就能操作,有点飞行经验的用它会很顺手,新手可能麻烦点。稳定,无失控记录,
换左右手不用拆控,螺丝就调节了
手感上感觉JR>FU>GRAUPNER,别的遥控没怎么用过。MZ24是老的系统,点击进入界面相应很快,功能上也没问题

MZ24PRO是新系统,点击进入界面有点慢,界面搞的扁平化,有个什么模式我忘了名字,之前设置过DLG,现在改善的更容易设置了。电池是4.35高压版本。

我用的感受是,设置双矢量,能有很多种方法搞,DLG设置也很简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每个飞机连不同遥控器,那还真是记不住,一个遥控器的话还好说。不如把多余的遥控器出掉,买一个功能 ...

多协议的t8sg,主要是飞小机子,可以用便宜的小接收机。乐迪at9穿越,设置方便功能全。富斯i10大的固定翼,3d机,手感好。本来还准备收个t16的遥控的。还有枪控什么的。就用一个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协议的t8sg,主要是飞小机子,可以用便宜的小接收机。乐迪at9穿越,设置方便功能全。富斯i10大的固定翼 ...

各有玩法,您这个分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