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无法开机

楼主(2020-01-30):
如题,华科尔刷机时不小心数据线掉了,结果导致无法开机也没办法进入程序更新页面,请问各位该怎么办呢?感谢解答。

网友A:
应该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坏吧

但是现在开关没反应,连电脑也没反应,应该是废了吧

网友B:
这比较麻烦,要重刷MCU(不是刷固件),再刷固件。建议你去找找刷mcu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比较麻烦,要重刷MCU(不是刷固件),再刷固件。建议你去找找刷mcu的教程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C:
可以参考d7e换MCU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d7e换MCU的帖子。

好的,我去找找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d7e换MCU的帖子。

你好,我去看了一下d7e换mcu的帖子,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我需要买新的mcu来更换吗?
2、我看d7e录入程序时要短接两个boot角,这个d10该如何确定呢?

楼主:
已解决,好像插拔一次高频模块机子就能进入刷机模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去看了一下d7e换mcu的帖子,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我需要买新的mcu来更换吗?
2、我看d7e录入程 ...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说明一下。刷程序不需要换MCU,烧写时芯片短接boot0引脚与电源引脚(根据芯片型号查资料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说明一下。刷程序不需要换MCU,烧写时芯片短接boot0引脚与电源引 ...

哈哈,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说明一下。刷程序不需要换MCU,烧写时芯片短接boot0引脚与电源引 ...

遥控器显示连接电脑  不能对频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