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歼十首飞

楼主(2020-01-30):
今天是1月30曰,大年初六。
105歼十白板机,与上次相比改变鸭口颜色使其更和谐,改加装DaoDan,根据黄大师的鸭冀重心标注设置。
首先介绍飞场:现在防疫公路没人,后面左边是操场,有队员冬训,前面是一片荒野无人区,理想的飞场,首飞空域自然选择在无人区,因为公路尽头是个大转弯,考虑到飞机很重不知道能否起飞就一直往后退到体育场旁边,起码起飞不成还有一段路可以缓冲。因此起飞后我立即跟着走过去,迷你摄像头夹在摇控器上晃荡着,,起飞前由于地面调整加上心里犹豫导致摄电耗光了,结果拍到起飞没降落有点遗憾。
首飞实际情况:滑跑拉杆离地几乎一柱垂直冲天,惊,本能拉舵压下机头,左右摇摆昂头真厉害,觉得头轻了,重心偏左,马上微调,,,飞机还是像醉酒一样难以控制,虽然微调后好了些,但是依然操纵困难,飞机抬头着飞,什么姿态!?试减油门至约三分之一处,飞机依旧抬着头飞的很慢,不失速,下坠不明显,可爱的歼十,,奇怪的是压一下机头加大油门也不见得抬头,但是不知觉就会抬头,奇怪,,,摇摆晃荡飞了三圈果断降落,屁颠屁颠小油门轻降,成功!
安全起见,首飞过程没有收起落架,各位大佬,视频将就,能否分析一下什么情况,先谢了。

首飞前遗照

现场调整截图

首飞落地后英姿

网友:
估计还是重心偏后了,不过还好是三角翼结构,本身不太容易失速,即便失速也比较容易恢复。

网友A:
真心漂亮,向您学习!

网友B:
帅气的飞机,一直想给歼10弄个座舱fpv,伪体验下开战斗机的感觉。

网友:
摄像头要带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重心偏前了,不过还好是三角翼结构,本身不太容易失速,即便失速也比较容易恢复。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漂亮,向您学习!

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气的飞机,一直想给歼10弄个座舱fpv,伪体验下开战斗机的感觉。

心动不如行动

楼主:
夹在摇控器上方便呗,确实不方便拍摄

网友:
视频拍的什么玩意

网友D:
一直抬头飞也有可能是鸭翼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抬头飞也有可能是鸭翼角度问题。

鸭翼角度如第二幅图,好吧,重心不变把鸭角调平,大翼角往下调一点,这样先试试。

网友E:
应该是头略轻,重心前移上翻尾舵好过调平鸭翼,又不飞特技,稳是第一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头略轻,重心前移上翻尾舵好过调平鸭翼,又不飞特技,稳是第一要素

好吧,几种方案都尝试一下看看哪种较好飞,首飞过后心理有底有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抬头飞也有可能是鸭翼角度问题。

刚刚飞了几个电,调试:一是移重心,不抬头但是感觉飞机重〉生猛了些;二是调平鸭翼角和副翼角,没有抬头相对轻盈平稳。我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收了起落架更稳更好飞了,哈,4mm起落架钢丝太鸡肋了,稍微仰角重降就弯了,路面不是很宽跑道又短(尽量不去体育场那边),降落真的考技术了,唉,慢慢磨合吧。

楼主:
那个声音特好听

楼主:
我记着你那架帅气的台风,歼十体验应该跟它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着你那架帅气的台风,歼十体验应该跟它差不多吧!

你的105歼10尺寸更大、气浪更好听

网友F:
国标三连问:有多大?能飞多久?哪买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标三连问:有多大?能飞多久?哪买的?哈哈

这个你要去问黄大师

网友G:
还是感觉飞机太重了,这机型上天姿态很难分辨,可能是视力不好吧,总之不习惯,我是第一代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感觉飞机太重了,这机型上天姿态很难分辨,可能是视力不好吧,总之不习惯,我是第一代用户

前辈说的是,这么多塑胶和木片不重才怪,空中姿态分辨因人而异吧,我觉得良好。

网友H:
你应该专门找个人帮你拍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专门找个人帮你拍视频啊

网友(2022-04-12):
楼主这个飞机现在能买到白板吗?

网友(2022-10-24):
这个飞机是那个厂的,有淘宝链接吗,求厂,求图,谢大神

网友:
这个飞机是什么牌子的,有淘宝链接吗,谢谢大神

网友:
这个涂装是手喷的吗?原料是什么牌子的,怎么喷涂装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