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F3 IBUS真的会让你头大!!

楼主(2020-01-30):
请教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摇杆接上飞控后无反应?
遥控:富斯 I6 (已刷10通道)
接收:FS-iA10B(接收接在 I-BUS  SERVO 另一端接在飞控的UART 3 上 124引脚)
飞控:F3
地面站设置:UART3  端口打开接收机选项按钮    接收机模式IBUS(之前设置过SBUS但是没有反应)
之前一直看论坛方法也都试过 但连上以后摇杆就是没反应 ?是不是遥控器也需要对应的设置通道?接收机那一栏的所有通道都不可控 而且油门那栏还没有  真心请教大神们 下面是一些设置的参数截图

网友A:
a8s是接收上有个钮,长按,切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s是接收上有个钮,长按,切换一下,

A8S连接不上  用的是A10B

网友B:
我也是FS i6   没刷10通.但是用的不是这种接收. 我用的是富斯FS X6B 航模接收机i-bus 10通道适用i10 i6S i6X遥控器.还有你接收这样放翻一次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FS i6   没刷10通.但是用的不是这种接收. 我用的是富斯FS X6B 航模接收机i-bus 10通道适用i10 i6S i6 ...

嗯 ? 是控的问题吗 ?   那个接收绑在一起是为了调试的时候方便 等着正式飞还得换下来

网友C:
端口没焊对 不一定是uart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口没焊对 不一定是uart3

在就剩一个UART1了

网友:
为何不用PPM

网友:
遥控器上有个IBUS要打开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8S连接不上  用的是A10B

我的能连,我的意思是你看看你接受上有没有这么一个钮

网友:
看一些飞控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