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飞控配置为平衡车

楼主(2020-01-30):
试验了一下,可以在betaflight把 F3 飞控直接配置为平衡车。见下面视频:

注意:只是可操作而已, 实际中有两个地方一定注意
1) 使用双向电调, 需要中位解锁; 而 F3飞控 针对单向电调, 所以要推油到中上后,而后回中保持中位(对双向电调来说是停止位。)
2)平衡车一般倒地后飞控会给低油信号(而低油信号 ,对双向电调是倒退,而且是全速倒退)

楼主:
忘了给混控命令,如下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0 1 0.5
mmix 1 1.0 0 1 -0.5
save

网友:
这个有意思了

网友:
就是要玩点和别人不一样的,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不错,将上面二问题解决就更完美了

网友A:
应该用两轴模式的舵机信号控制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两轴模式的舵机信号控制双向电调

好建议呀!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一个接线图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一个接线图分享一下

  倒! 用发吗? 电机连电调接F3的 1,2口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这也可以,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