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mb定速油机的两种方式

楼主(2020-01-30):
说明书说两种方式,一个是电动那种,第二种是单独一个通道来启动定速。第一种我调不出来。有办法的告诉我一下,研究好几天了。

第二种有点小问题,我看说明书是定义的8通道是rpm定速,通过通道的行程量来确定转速,然后我的飞行模式开关是普通模式是油门斜线,特技暂时设定是直线,我特技设置开关sg,然后8通道也是设置sg,一起动对吧。
定速模式8通道关闭最小,用普通模式飞行油门舵机0到100%可控,然后切换8通道一档0的位置(我futaba行程是-100到100),转速看说明书是从-90起步然后就是600加9乘以126是1734转,但是如果飞行中,我的普通飞行模式油门曲线是0到100斜线,也就是说就算切8通道定速1734转

那是不是飞的时候普通模式悬停,然后切8通道跟特技同开关的sg定速以后,就是换个不低于25%任意油门曲线,比如悬停50油门左右,切特技设定的油门曲线50直线,或者再低一些,避免切特技后油门瞬间跑路……(我发现切特技后,舵机会迅速先找油门曲线的那个点,然后mb控舵机再缓慢爬升找转速)
mb会按8通道的开关行程来定转速,也就是油门曲线没有实际意义对吧,说明书给的u字型油门曲线是干嘛的,是不是可以忽略按我的来。

大佬们看一下我这思路和设置的有没有问题或者错误,避免因为设置问题继续炸鸡了……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看了一遍,逻辑有点含糊,主旨不清……语文不好见谅。

我的问题是切8通道定速后的油门曲线没有实际作用对吗,就是油门不低于25不熄火就可以

网友A:
亚拓这中文说明书说的一大堆废话。就是没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这中文说明书说的一大堆废话。就是没重点。

我刚给升级到5.1.4了,又打了份说明书,这几天继续调一下,没办法,我是没有定速器,调不出来没法飞,就是第一种定速办法舵机不动,不会调,第二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切8通道跟idle后舵机会先跳一下找idle油门位置然后再转定速,我又感觉我设置的好像有些问题,说不出来

网友:
在地面看油门舵机。定速启动以后。油门舵机持续走到最大油门位置那就是有定速了。因为没有转起来检测不到磁铁。油门会开到最大。

楼主:
我换了油门曲线,应该是没问题了,地面检测没有问题,还是用的8通道来定速,1档开关-100定速关闭,2档开关10对应定速1810转,3档开关30对应2072转,这个开关对应飞行模式开关联动
普通模式,0-30-50-75-100开关在8通道定速关闭档位,油门全部可控。
Idle1模式,30-30-50-75-100,开关在8通道定速2档行程10的位置,对应转速1810转。
Idle2模式30-30-50-75-100,开关在8通道3档行程30的位置,对应转速2072转。

切8通道定速后改善了油门舵机瞬间移动,3d的油门曲线最低点设定不低于25,其它点位一律斜线,反正定速是8通道跟3通道没关系,切特技后3通道行程值没有任何变化。
明天看下电脑,再确定下定速的转速就OK了

楼主:
论坛没找到教程,搞定了表示很开心,记录下,定速调整一切顺利,定速准确,切3d油门没有波动缓慢爬升

网友B(2020-05-19):
引用 楼主:
论坛没找到教程,搞定了表示很开心,记录下,定速调整一切顺利,定速准确,切3d油门没有波动缓慢爬升

你好,我也是油机MB定速,可以使用,但在切换模式,非定速到定速,或者定速1到定速2时,切换过程会减速到差不多怠速状态,然后再到定速速度,这样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C: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经历很有收获,也有些还没理解,要请教。现在针对你的逐条,写出我的理解和我的问题。

(我发现切特技后,舵机会迅速先找油门曲线的那个点,然后mb控舵机再缓慢爬升找转速)
mb会按8通道的开关行程来定转速,也就是油门曲线没有实际意义对吧,说明书给的u字型油门曲线是干嘛的,是不是可以忽略按我的来。我的问题是切8通道定速后的油门曲线没有实际作用对吗,就是油门不低于25不熄火就可以
我的回答:切特技,舵机先找油门曲线的点再受控制到定速,说明逻辑关系是进入特技模式在前,进入定速在后。开了定速开关,飞特技时候的U型油门曲线确实是没用的(只要它大于25%),U型曲线的目的是 :不开定速或定速失效时,仍能保证特技飞行。假定你的陀螺仪没有定速功能,那你飞特技还是要设置成U型曲线(暴力3D油门曲线值常类似于 90  60  100  或  100 60  100 )。

我换了油门曲线,应该是没问题了,地面检测没有问题,还是用的8通道来定速,1档开关-100定速关闭,2档开关10对应定速1810转,3档开关30对应2072转,这个开关对应飞行模式开关联动
普通模式,0-30-50-75-100开关在8通道定速关闭档位,油门全部可控。
Idle1模式,30-30-50-75-100,开关在8通道定速2档行程10的位置,对应转速1810转。
Idle2模式30-30-50-75-100,开关在8通道3档行程30的位置,对应转速2072转。
我的回答和问题:定速开关不同档位对应不同的行程值,代表定速的关闭,和设定的转速。开关有三个档位,但遥控器行程中只有两个值可调。怎么弄三个值出来对应定速的关闭、转速1、转速2?  不过我的好像是3.2版本的MB,没升级。我的定速开关SA(8通道NDL),跟飞行模式开关是分开的,飞行模式开关是SE。我的SA最上面位置是关闭,行程100,拨到中间和拨到下面是一样的,行程3(转速大概一千六七吧)。因为8通道反向了,所以100的值实际上就是-100,代表关闭,3对应-3,就是一千六七的转速。我现在并没有设特技模式油门曲线,因为定速开关的开启和关闭,以及它对应的不同的值代表不同的转速,跟特技模式的油门曲线没有关系。没明白的就是这个定速开关SA的三个档位,怎么在行程里面对应三个值?FUTABA T14中行程调整,只有-100和100两个可调,怎么弄三个值出来对应开关SA的三个档位?难道升级后或者在电脑上可以调?

切8通道定速后改善了油门舵机瞬间移动,3d的油门曲线最低点设定不低于25,其它点位一律斜线,反正定速是8通道跟3通道没关系,切特技后3通道行程值没有任何变化。
我的回答:由于你的飞行模式开关和定速开关整合在一起,看上面你的描述,油门舵机先受控进入特技模式油门曲线设定值,然后再受定速控制慢慢到达定速值。如果特技模式油门曲线设置为100  50  100,从关闭切到特技的话,可能油门舵机就是先飙到最高然后再受定速控制变到定速值。如果设置成30 50 100,可能变化就没那么急促?  我的普通模式油门曲线就是45度的斜线,0-100,打开定速开关,推油门超过25%的话油门舵机就会马上自动飙到定速(大概在发动机上的中间刻度),然后再推摇杆将总距提上去起飞。我就是想改善这种状况。要不然就先推油门到接近中间(油门中间刻度),再开定速。不过这比较危险,必须保证总距没有达到起飞的值。

其实我最主要的问题是:定义的定速三档开关(你的是SG,我的是SA),在行程中哪来三个值与三档对应?没明白你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油机MB定速,可以使用,但在切换模式,非定速到定速,或者定速1到定速2时,切换过程会减速到 ...

您仔细看下我的,有特意说明这个问题的,用mb8通道非定速切换到定速后,首先读取的是飞行模式对应下的油门值,然后再根据8通道的固定转速来控制风门
你默认曲线不变的话,切定速后当然第一时间去找怠速这个点,然后再找转速加风门
以上我说的只依据8通道定速,并且我飞行后感觉很嗨皮,跟预计的所有情况一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经历很有收获,也有些还没理解,要请教。现在针对你的逐条,写出我的理解和我的问题。
...

非常对,应该是飞行模式下的油门优先级要高,我是这么理解的,至于三档的行程值,这个是遥控器的事儿,mb只负责读取,具体设置方法我大概知道,三档嘛,我记得调中间的0值的时候,100位置的行程会相对变化,手头没控,我也是t14,回去我帮你看下,或者你先翻翻说明书,这个不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对,应该是飞行模式下的油门优先级要高,我是这么理解的,至于三档的行程值,这个是遥控器的事儿,mb ...

受教了,谢谢谢谢

网友(2021-02-05):
引用 楼主:
论坛没找到教程,搞定了表示很开心,记录下,定速调整一切顺利,定速准确,切3d油门没有波动缓慢爬升

亚拓mb电脑端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2021-04-16):
我也是油机MB定速,可以使用,但在切换模式,非定速到定速,或者定速1到定速2时,切换过程会减速到差不多怠速状态,然后再到定速速度,这样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分享一下mb定速的设置细节

网友(2021-05-20):
楼主能加个微信聊吗?我第一次用MB,也不是很理解它的定速设置

网友D(2022-04-06):
楼主  mb第二个独立通道的调试出来了吗??

楼主(2022-11-20):
引用 网友D:
楼主  mb第二个独立通道的调试出来了吗??

我都该退魔了,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该退魔了,忘了

这么快退魔,浪费啊,我的油机探索之旅才刚刚开始,刚搞定了发动机启动,下一步就是飞行了,这个定速是个关键,楼上讨论的都是定速问题,我的理解:
1.要想定速,无论你使用哪种陀螺仪,你首先得有个定速器,亚拓的或者futaba的,定速器的原理我想是是在转动的地方安装一块磁铁,然后定速器把磁铁转速信号传给陀螺仪
2.对于小油机来说,安装一块磁铁还能保证转动平衡,这确实不好找位置
3.不知道有哪位大佬飞过黑鹰500或者全球鹰480N用过定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