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可熔化任何金属的电弧炉

楼主(2020-01-31):
(无正文)

网友A:
最近正在实验简易电焊机和等离子切割,正好可以学习实验一下,感受电弧的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B:
谢谢 学习了 准备开始搜集耐火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学习了 准备开始搜集耐火砖
我也准备找耐火砖呢。这样是最可行的,只要家里有电焊机就行。想做高级点的,自己加个引弧器

网友C(2020-10-30):
有人说电焊机好像不太靠谱说是电压比较低。推荐用高压包。电弧炉其实可以用交流也可以用直流。

网友C:
用铝型材搭个可移动的架子,减少手直接接触熔炼炉,保证安全。

网友D:
这种大电池里都有碳棒嘛

网友E:
标记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F:
以前用直流电源串联电感玩过,串联电感后引弧容易

网友G:
供电电压到底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