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和T6J怎么对频

楼主(2020-01-31):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爽飞不炸鸡。请教K120和T6J怎么对频?谢谢

网友A:
sfhss模式。120上电。按住120主板按钮。灯号变了松手。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hss模式。120上电。按住120主板按钮。灯号变了松手。等待

是先开遥控器,然后再120上电,按主板按钮吗?我试了几次都不行啊。上电后主板红灯闪,按住按钮后灯就灭了。。。。。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B:
先开控,然后飞机上电,红灯慢闪,按对码键1秒,红灯熄灭,等红蓝灯常亮就完成了

网友A:
你要做的就是把他俩放在一起等待。 培养感情。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开控,然后飞机上电,红灯慢闪,按对码键1秒,红灯熄灭,等红蓝灯常亮就完成了

谢谢,对好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就是把他俩放在一起等待。 培养感情。要有耐心

好,先培养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