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爆改华科尔D7E

楼主(2020-01-31):
肺炎疫情期间宅在家把这个D7E继续爆改,改造项目如下:
电源改为两颗21700锂电+一块3000mAh的软包锂电,并联容量12600mAh,1S锂电供电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拆除原控的充电电路部分,另装一个3A的充电板,Type-C口。加装总电源开关
用Arduino Nano单片机连接到PPM输入口,增加四个比例通道两个三段开关
2.4G功放模块,用12V升压模块供电。原高频头和新增三合一高频头并联射频输出,然后引入功放模块,这个改造是几年前做的,使用几年未发现问题。
加装一个5.8G图传接收机在控内部,用5V升压模块供电
Hold开关改为微型按钮开关,装在面板正面中间,原Hold开关的位置改为一个3段开关

面板挤得满满的

原来挂绳的挂钩拆掉了,装了个三段开关

面板上2.4G天线和5.8G天线成90度,防止干扰

面板新增功能

四个电位器是从单位报废仪器上面拆下来的,据说上百美元一个,底座是陶瓷的,钢壳,特别重。

总电源开关是三段开关,中间档为关断,上面挡位是给所有设备供电,下面挡位是给除了2.4G功放以外的其它部分供电。

功放模块是Sunhas牌子的2W模块,拆出来板子,用铝板做了个稍小一点的外壳刚好能塞进控里面

网友:
这个我收了

网友:
这个确实算得上爆改了

网友:
高高集成度

网友:
真是难为了这个小控了

网友:
厉害,真能折腾。看的贴也看了一眼我可怜的D7E。

网友:
哈哈,看来有这空的人不少啊,看到新帖支持一下

网友(2020-03-30):
兄台天线有链接么

网友A:
前辈,烦请咨询一个问题,5年前入了个D7e刷Galee固件,短接电阻,加了高频头。当时用了一年都挺好,后放了4年未动,最近拿出来用,发现遥控器放置过夜(几个小时以上)如果是切换在devo自带高频头上时,开机就卡在启动界面(显示dsm2、devo、2801等加载成功时卡住),卡着界面等个5~10分钟成功启动,启动后各功能也正常,也能正常开关机,但过只要还在devo高频头上几个小时关机不用,再次开机还是卡开机界面几分钟。
而如果切换在flysky、skyatc等高频头上就不存在开机卡死问题,但是即便用flysky高频头正常开机和正常使用,但只要切换devo的高频头,依然会卡住5~10分钟左右,随后devo高频头也能正常工作了。

麻烦前辈帮忙分析下原因~~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烦请咨询一个问题,5年前入了个D7e刷Galee固件,短接电阻,加了高频头。当时用了一年都挺好,后放了4 ...

我有个D12s控也是类似的现象,最后更换了那个32.768khz的无源晶振晶振故障现象消失,我换成了有源晶振。
你不妨试试看。

楼主:
上某宝搜索“2.4g印刷天线”就会看到这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D12s控也是类似的现象,最后更换了那个32.768khz的无源晶振晶振故障现象消失,我换成了有源晶振。
...

感谢大侠支招~~~不过你来的太晚了~~~我已经把devo高频头整个换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D12s控也是类似的现象,最后更换了那个32.768khz的无源晶振晶振故障现象消失,我换成了有源晶振。
...

另外还想请教下,你是怎么排查到那个晶振了?上了专业设备了?

楼主(2020-05-23):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想请教下,你是怎么排查到那个晶振了?上了专业设备了?

哈哈,没有专业设备。是通电后用手指尖挨个按压板子上的元件,每次按到晶振才会开机,然后上示波器看波形,就这样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有专业设备。是通电后用手指尖挨个按压板子上的元件,每次按到晶振才会开机,然后上示波器看波形 ...

还有示波仪~~~而且你还会用~~~还不算专业设备啊~~~

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的都是好猫~~

网友(2020-10-26):
厂家看到要哭啊

网友B:
大师,萝莉的控制板能把3段改电位器么,比例开关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萝莉的控制板能把3段改电位器么,比例开关不够用

我对萝莉控不了解呀,你不妨在论坛上看看其它文章,或者发帖求助一下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X

网友C(2020-12-31):
你好,问一下那个ppm out到底是哪根线?黑色往右第三根?另外固件里要怎样设置?我要外挂433,总是没有ppm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一下那个ppm out到底是哪根线?黑色往右第三根?另外固件里要怎样设置?我要外挂433,总是没有ppm ...

我接的那根线是外部PPM信号输入到控内,而你要是外挂433,那就是需要将控的PPC信号输出到433高频头,这个只要把插上双头线就可以了呢,如果你不愿意用双头教练线的话,你可以先插上双头线后测量一下通断,找到两根对应的线焊到433高频头的输入端就可以了。控里面选择协议的那个菜单选择PPM就可以

网友(2021-02-08):
爆改啊!高密集度,高集成度!赞一个!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4-05):
想增加两个三段开关和两个两段开关,能不能出个改装的贴子,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