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00

楼主(2020-01-31):
我操,我他妈悬停能把dfc连杆短了,真牛逼啊

金属尾桨夹他XX的安原装尾桨都插不进去,导致每次尾巴的尾桨都甩不直.也不知道精度咋搞的,不知道桨夹应该松不能紧吗

原装的陀螺仪翻滚旋钮的塑料能软成螺丝钉一碰就变形,导致这个直接坏了.还有之前都正常,不知道最近为啥悬停的时候老是自动升降舵向后拉,差点救不回来,买了一堆配件都没想到悬疑头螺丝能断里面,佩服.以后亚拓的东西绝对不买了.真是个垃圾

网友:
辛亏没有买

网友A:
你没有用亚拓塑料螺丝刀。不要怪鸭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用亚拓塑料螺丝刀。不要怪鸭子

这个原来是真的,我服了,以后垃圾东西再也不碰了,真模型吹的牛逼

网友:
越精致的直升机越娇贵

网友B:
飞机多少起落了?之前炸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多少起落了?之前炸过吗?

没炸过,我就连对尾悬停,一共飞了差不多10块电池差不多

网友:
小鸡是这样的,硬度高的材料做小配件成本极高,同样的配件小的cnc加工时间一样的。

网友C:
摇臂螺丝建议用铜或者铝合金,炸鸡损坏螺丝,其他配件会损失小不少。

网友:
肾亏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臂螺丝建议用铜或者铝合金,炸鸡损坏螺丝,其他配件会损失小不少。

关键它是一个固定的双头螺丝,连杆就是亚拓250的,一点没改

网友D:
亚拓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这么差?

是懒,细节不行,整体老实说还行,而且我感觉质量一般吧,细节挺垃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懒,细节不行,整体老实说还行,而且我感觉质量一般吧,细节挺垃圾的

就是感觉产品没有用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感觉产品没有用心嘛

对,细节太粗糙,有的地方直接用亚拓250的配件,拉杆什么的受力的地方就是,估计就是看着样子凑合的

网友:
而且这个DFC臂价格近百元一对!!!

网友(2020-03-25):
还是玩大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