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3D打印个大疆mini

楼主(2020-01-31):
有点闲时间就是呆不住,家里找出一些件又网购了一些便宜配件经过几次修改设计加上浪费了一些打印耗材,我的小飞机出炉了
配件如下:
主控板是 F4 V3带电流检测  和880导航模块
电调是20A 杂牌小电调
电机是网上5元的四轴电机  到手后打磨了一下
桨是网上买的副厂(便宜)
摄像头就是普通监控板

说一下飞行感受
飞控刷的INAV用的默认设置,开启导航和定高
室外搜星很快,一会就十个星,起飞后确实很稳尤其定高
本人FPV飞行技术不行,所以一直是玩目视飞行,头一次玩带定高和导航的很不适应
这个INAV固件自带默认设置 飞行时推舵量要大很多飞机才有相应的反映,油门就更不用管了,放到一个位置后飞机就在那个高度不动
只要移动速度不大基本不掉高,也不知是不是我没设置好的问题,习惯了穿越机的跟手感觉和不断控高后玩这个就像在做慢动作
再说说飞机
飞机不带电池重225g  机仓放电池会高出来,实在做不进去了
飞行时电流监测为6A左右,这个5元的电机KV有些高KV2400,自重有些大还有些费电,不如我自已飞穿越的KV1700的好  省电还有劲
这玩意真不好设计啊,这么小的空间里把所有东西都安排进去,在无能力对电路一体化设计改造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了
所有零件的参数都要考虑,十分的烧脑,但很享受这个过程

楼主:
编辑好的图片描述乍就没了呢?  黑色的是我日常飞的小飞机,最后一张是我自制的3D打印机
新飞机的大脑袋里面是GPS模块,桨坐是自制的不带中轴,太烧脑了  哈哈哈 哈

网友:
这个自制木板打印机,精度感人!

网友A:
全轴结构精度应该不错,一般Z轴采用双轴双轨,单Z轴效果和精度如何?

网友:
果然很帅

网友:
自制打印机!太了

网友:
佩服 佩服!!来几张内部布置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轴结构精度应该不错,一般Z轴采用双轴双轨,单Z轴效果和精度如何?

Z 轴双轴双轨那种3D打印机是固定加热头 然后热底盘上升和下降的
因为热底盘较大为了保证平衡 采用的两个上升轴

我这个机器原来不是3D打印机
原来可是雕刻机啊,3mm铝板我都加工过,再就是木雕刻了 后来玩够了才改的
再就谈谈大家都说的精度问题
大家总在谈木机器精度不够不稳定等问题 然后做铝机或铸铁机  用线轨不用圆轴,用滚珠丝杆不用T形丝杆等等
但很多人忘了一件事  我们是业余爱好者,我们做的东西精度要求有多高?
自制或买一个精度高的质量好的花很多钱不说放那里半年不用一回最后二手出掉才是悲哀啊
我的原则就是  够用就好,能发挥做用才是好的,享受的是制做的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Z 轴双轴双轨那种3D打印机是固定加热头 然后热底盘上升和下降的
因为热底盘较大为了保证平衡 采用的两 ...

轴双轴双轨那种3D打印机,Z轴有热床上升和下降式,更多见的是Z轴上下移动的;业余家用基本也够了,

网友:
跪求,图纸!!!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材料,是光敏树枝吗

网友C:
太优秀了!楼主顺便问下,如果是BF固件加GPS能实现定高悬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优秀了!楼主顺便问下,如果是BF固件加GPS能实现定高悬停么?

这个我还没试过
我的F3飞控刷的CF 但我想应该没问题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 CF和BF固件就是为了穿越设计的
我之所以刷INVA就是因为这是为固定翼等远航设计的

再有个问题就是我发现穿越机一但定点定高后好无趣啊,完全没有了操纵的乐趣
就变成航拍机了,看看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材料,是光敏树枝吗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PAL材料,热融化,冷却后定型的
光敏材料需要光固化机,那种机器自制成本非常高,虽然做出来的精度高表面光滑,但设备和耗材还是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没试过
我的F3飞控刷的CF 但我想应该没问题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 CF和BF固件就是为了穿越设计的 ...

刚接触,就是觉得定高有点难操控,希望不打杆的时候飞机能稳定悬停,飞起来还是穿越机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