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俯仰和横滚反了

楼主(2020-01-3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飞机在自稳和半自稳模式下打杆方向都正常,就是切换成手动模式后,俯仰和横滚方向是反的,往前推往后仰,往左推往右滚动”
        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嘛?

网友A:
检查下你的手动模式,别设成了无头模式

网友B:
无头模式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你的手动模式,别设成了无头模式

确实是设置成无头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头模式 妥妥的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