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9t和金脑2玩数据回传

楼主(2020-01-31):
我的ix12用4649t接金脑2,本来没想使用金脑2的回传,就想用接收器自带的电压回传一下电压就行了,但是接上金脑2后死活不能回传电池电压,只会回传6v的金脑舵机电压。

然后我就找了几位前辈帮忙,后来查到了接线不对。好盈铂金v4电调的转速信号线接上4-5-6的5端口,调参线只接一根数据线接到gov端口,最后在金脑软件里更改定速页面的电调选项,我的是好盈就改为hobbywing。从ix12遥控器上可以回传电池电压、舵机接收器电压、转速和温度。

折腾我许久的问题,目前关于金脑和地平线的教学太少了,我就写写自己的方法,如果有更好方法的也请留言,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我的接线说反了,转速信号线接gov,调参线接4-5-6,

网友A:
听说停产了,某宝买不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停产了,某宝买不到货。

淘宝搜hawk rc,大B哥可以买到货,找他可以代购。
来自微站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只不过是英文的很多人看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只不过是英文的很多人看漏了

我就是吃了不看说明书这个亏了....
来自微站

网友(2020-06-11):
请问你用的什么好盈电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接线说反了,转速信号线接gov,调参线接4-5-6,

调参线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参线是什么线。

好盈v4电调上的线,四根线连出来那条,分一根线一个头和三根线一个头那个,一个头的是调参的线,接wifi设置卡之类的,三个的那个是油门信号线和陀螺仪供电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v4电调上的线,四根线连出来那条,分一根线一个头和三根线一个头那个,一个头的是调参的线,接wifi设 ...

一跟头出来的那个不是rpm线吗??

楼主:
抱歉我记错了,我找了张说明书发下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便留个微信加一下请教一下

楼主:
我理一下具体思路:rpm信号线接gov(回传转速),调参线接4-5-6(可以在ix12控里面直接设置金脑陀螺仪,4649接收器固件要更新版本的)油门就正常接线ch1;以上接好线后把金脑软件里定速页面的电调选为好盈hobbywing。这样就搞定了,因为我没咋用过椌内调参数,不过和金脑说明书上dx9调节金脑的步骤应该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留个微信加一下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