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失控断图传的问题

楼主(2020-01-31):
入了一套格普的2.5寸机练手,没有很重的炸过,但总是飞出二三十米后要么就是失控、要么就是断图传,我飞飞机好多年了,总是不知道原因,正常情况下几乎不会炸鸡。请教请教

网友:
遥控失控 和 断图传?

网友A:
我也有同样问题,我的情况可能是和大疆无人机同场飞造成的。没有无人机时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样问题,我的情况可能是和大疆无人机同场飞造成的。没有无人机时就没问题。

我的直接没法飞了

网友:
周围有同频道强干扰,换个频道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
我们学校校园网要干扰,我飞高点就没事,要不图传就30米左右

网友:
什么接收机?什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