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固件的问题

楼主(2020-02-01):
最近休息没事干拿机子出来折腾,给电调升级刷固件的时候BL软件只显示一号电调可以刷固件,其余电调显示的是“f”刷不了固件,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请赐教😀

网友A:
不会啊。相应版本程序 连接电调,然后逐个升级的。 单调要插电(卸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相应版本程序 连接电调,然后逐个升级的。 单调要插电(卸下桨)

已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