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呼出OSD调参菜单,但是设置完之后无效,重新通电后显示所有设置仍然是默认值

楼主(2020-02-01):
可以呼出OSD调参菜单,但是设置完之后无效,重新通电后显示所有设置仍然是默认值。玩儿过的三台机子都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要存储一下的

网友:
接错线。set一下。两个可能

网友A:
排查1图传的接线,2地面站里图传协议,3图传表是否正确,4设置完了保存没

楼主:
肯定是保存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1图传的接线,2地面站里图传协议,3图传表是否正确,4设置完了保存没

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协议也没问题,我用的黑羊图传,肯定是黑羊协议。也保存了。

楼主:
难道只有我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黑羊还是肥鲨协议?
先确认调参界面最上面有无数值显示
接口 协议 端口 是否设置正确
图传表是否填写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羊还是肥鲨协议?
先确认调参界面最上面有无数值显示
接口 协议 端口 是否设置正确

黑羊协议
界面有数值显示,但都是默认值,与实际不符
接口、协议、端口都按照厂家的说明链接和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图传表的设置是指什么?
谢谢蛋总!!

网友C:
黑羊图传默认是上锁的,只有解锁后才能用所有频点和功率。。是不是没有unlock?
Unlock & power select mode
(FOR HAM USERS ONLY!) Press button for 20 to 25 seconds. The Red LED will flash 3 times to confirm. You
have unlocked the video transmitter for use with all frequencies (see frequency table below).
NOTE : Unlock only works if you are inside the band selection men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羊还是肥鲨协议?
先确认调参界面最上面有无数值显示
接口 协议 端口 是否设置正确

看了你的教程,图传表是4.1版本的bf新功能,我目前还没升级4.1。而且OSD上参数都能正常显示的,只是都是默认值,与实际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羊图传默认是上锁的,只有解锁后才能用所有频点和功率。。是不是没有unlock?
Unlock & power select mo ...

解锁后应该是红蓝灯长亮吧,我解锁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后应该是红蓝灯长亮吧,我解锁了啊。

那应该就是解锁了。。

楼主:
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黑羊协议
界面有数值显示,但都是默认值,与实际不符
接口、协议、端口都按照厂家的说明链接和设置,应 ...

请问一下你处理好了吗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接线 协议这些都是对的,就是OSD界面最上面没有参数,也无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问题吗??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地面站osd或者osd里,有个调参,说是配置1,配置2,那个没调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处理好了吗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接线 协议这些都是对的,就是OSD界面最上面没有参数,也无法 ...

没有解决呢,不过我是可以调出调参界面的,只不过设置完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