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陀螺仪大神好友

楼主(2020-02-01):
如题,求MB陀螺仪大神好友。本人有两个MB陀螺仪,最近刚刚升级至5.1.3,用在380上。陀螺仪感度各种调,尾巴就是锁不住,一直金鱼尾。可以私信给我,我加你VX号,视频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尾巴顺滑的话,mb锁尾随便调调就不会金鱼尾,mb尾巴最容易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顺滑的话,mb锁尾随便调调就不会金鱼尾,mb尾巴最容易调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感觉我的尾巴很顺滑啊。。。。

网友:
搜金鱼尾,查看以前的帖子,9成九是机械问题。如果新机就这样,应该是组装问题。

网友:
我的是450

网友:
我发过一个金鱼尾解决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解决方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2748

内容好很精辟。我准备从你说的最后一项可能排查

网友:
给别人调过一次MB ,感觉就默认的那个模式就挺好飞
就是用得少记不住那个灯……

楼主:
问题找到了。。。舵机的问题

网友:
给你补一下知识,斜盘舵机要求的是扭力,尾舵机要求的是速度,所以一般会用补同版本的舵机。尾要锁得好,高速得尾舵机是必要的。比如以前高档的MKS DS95斜盘舵机配MKS DS95i尾舵机,你找一下这些舵机舵参数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继续问个问题。设置到E灯时候(尾舵机极限),刚跳灯,不动摇杆的前提下,这个点是不是尾舵机的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问个问题。设置到E灯时候(尾舵机极限),刚跳灯,不动摇杆的前提下,这个点是不是尾舵机的中立点?

应该是的,我就是这么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问个问题。设置到E灯时候(尾舵机极限),刚跳灯,不动摇杆的前提下,这个点是不是尾舵机的中立点?

最好在设定尾舵机频率那里,安装舵机臂,那里也是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设定尾舵机频率那里,安装舵机臂,那里也是中立点

谢谢,我也感觉这个比较靠谱。等下我试试。

网友:
我去年双十一买的470LM也是调来调去,还把尾舵机搞烧了后来重新买一个455尾舵反正我怎样调都没有华科尔V450D03好飞。

网友(2022-12-16):
这个亚拓470的尾舵特别容易坏,我收来的几个都坏了两三个,都没怎么飞,都是在调机过程中坏的,我现在最后一个是用在黑鹰电动版上,但这台机用的ESKY版本的K8,这个版本的K8只能用像DS455这样的宽频锁尾舵机,但愿不要再坏了,飞了简单3D表现不错

论耐操,还是DEKO舵机胜出一筹,我的1107从安装座调出来都还能把470尾巴锁住

我第一次收到MB5.0也是金鱼尾,后来只在发射机调了个感度参数就锁的一条棍子了

网友:
我470用GDW595尾舵,mb默认参数锁得很好,之前用K8就一直金鱼尾

网友:
不全是感度问题,也可能是舵机扭力问题,尾舵机的金属球头离开舵机转轴中心点的距离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