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油门后图传波纹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0-02-01):
据说是供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天线延长线断了,换了一个

网友A:
一般就是再加个稳压芯片解决

网友B:
图传发射机不行,穿越机对图传要求高

网友:
不是加电容嘛

网友C:
每个电机都加个电容

网友D:
四合一的话在电源那加个电容,分体的话每个电调都加个电容

网友E:
检查图传任何金属部位和碳板有无接触
单独测试图传是否有问题
否则有可能是自带的LC滤波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