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指教好盈铂金V3 50A电调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2-01):
我前几年买的好盈铂金V3  50A电调装在KDS360上,原来一直没用,现在拿出来装上玩,但油门行程设置和飞行模式设置不会,用遥控器按照说明书搞得一头雾水,听声音变化跟说明书上说的不太一样,太复杂了真的好难搞,没设置前是:推油门要推到70%左右电机才会缓启动,推到100%油门转速达最高,经过几次设置,现在搞成推油门到50%才开始缓启动,往上继续推油门,电机转速渐加快,至油门摇杆到最大,转速达最高,摇杆最低到50%这段,电机不会转。现在向大佬请教,如何设置成全程油门,即油门摇杆在最低点开始缓启动,渐推高摇杆,转速渐增加到最大?

网友A:
弄个设置卡比较简单,不想弄就找个说明书,用遥控器慢慢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设置卡比较简单,不想弄就找个说明书,用遥控器慢慢设置吧

谢谢上将先生,我是按照说明书来设置的,但是太复杂了,说明书讲得太简单了,声音与实际有很大的不同,被搞懵了。

网友B:
说明书看不明白还要怎么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看不明白还要怎么才能帮到你。

我并非看不懂说明书,而是实际听到的声音提示与说明书中描述的出入比较大,无法辨识。我以前两台亚拓的机器都是自己独立设置成功的。

网友:
你不在直线模式上,你要改的

网友:
你现在是定速模式,按说明书的提示,改回线性模式,校准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
说明书写的是的对的 除非找错说明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将先生,我是按照说明书来设置的,但是太复杂了,说明书讲得太简单了,声音与实际有很大的不同,被 ...

看说明书,多听两边,很好辨识

网友:
同款,V3,我都是按说明书听声音调,声音还是基本可以对上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已经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