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视频是怎么截取发布论坛的?

楼主(2020-02-01):
我想把练习的发布,好让大家指点一下,希望能精益求精。

网友A:
手机录像

网友B:
网上搜索windows10录制功能,AMD录制功能,nVidia录制功能,以及其他各类录制软件

网友C:
开QQ,设置好截图热键,然后运行模拟器,想截就截,完了切换至QQ,在输入框粘贴,右键另存为

网友C:
不好意思,看成是截图了
。如果是正版win10,系统自带录屏软件,我那戴尔笔记本就有,每次全屏时候会提示的

网友D:
以前玩游戏时用过屏幕录制软件,电脑配置够,设置好帧率录就行了。

网友E:
如果是凤凰模拟器,里面自带录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凤凰模拟器,里面自带录像功能
怎么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