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风起飞,拉起来后航向跟风跑了,修正幅度太大,炸了。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好几次了

楼主(2020-02-01):
大侧风起飞,侧的很厉害,后三,助跑中在不断修正不断小扭,但是还没到S型助跑的程度。后续偏的快要靠近马路牙子了,但还是和马路牙子平行的,看着已经全油了,速度也够了,肯定已经达到拉杆抬轮离地起飞的程度了,离地时机已经达到,就离地了。离地后,飞机就和风向平行了,这不是我要的前进方向,高度2米,认为动力不会失速,用副翼加升降舵打大舵,做了45度改向,结果姿态大变,又紧急继续用副翼升降舵大修方向,最终认为姿态已经已无法救机,关油迫炸,飞机稀巴烂。后续同样的风向飞了下前三,跑的比较直,他应该是朝着风向{右边}的趋势跑的,我往左打了点方向来维持跑直。那么问题来了,高速滑行中,如果风力减小,风向改变的话,那我方向舵的修正值可能就偏左,偏左修正,飞机又会扭着跑。也许前因就是这样,跑着跑着滑行有点偏左,全油助跑已经有一段了,达到了抬轮的速度要求,拉升降舵,结果飞机以一次惊险的和马路牙子45度,和风向90度角的姿态飞起,因这个航向我觉得不需要改方向,所以没修正,保持住航向,飞机顺利起飞
ps:我场地上插了旗,所以我非常清楚风向的角度,我还遇到过滑行中突然风向改180度的时候
每次起飞就像赌
跑不直,风向的因素之外,和遥控器精度不知有没有关系,我是老天地飞7
有没有啥可靠的起飞方式,期间注意要点?抛砖引玉。东西方向柏油路跑道,马路两边是树,所以不能斜着出场进场,这也导致了我起飞后发现航向不对,急着修正,结果多次弄巧成拙

楼主:
我这种修正方式,可能在高空也是这样的姿态,只是高空有高度,我这个才2米,实在没高度.就像之前飞手抛机,出手就倒飞,我不是想着副翼翻滚180度,而是想着翻筋斗翻正。高空绝对可以,可是2米高度,我想到翻筋斗解决...............

楼主:
那个后三起飞,我之所以要急着打方向改道,当时第一反应是飞机不飞往身后,这样的动机导致急修正,导致炸,好几次了,不得领悟如何避免

网友A:
其实我挺佩服把一个不算复杂的航模起飞能打这么多字的人

网友B:
好像存在很多的问题。单纯起飞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第一 、排查遥控器遥控距离是否正常&舵面是否正常。
第二、检查动力是否足够。简单的办法 手指捏住翼端 逐渐推油门 看看在油门什么位置的时候 飞机可以机身可以和地面平行(一般情况下 50%油门平行即可 对于新手)
第三、对于起飞 不要有太大压力。要从心里克服起飞压力!正常情况下 降落难度远远大于起飞。哪怕是真机也是这样。
第四、细节问题:起飞过程中 在尾翼没有离开点的情况下 没必要小幅度频繁修正。因为这样会导致丧失速度。保持较高的起飞速度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起飞速度较高的情况下 修正状态比较容易 同时飞机不会出现失速状况。

最后:最好找一个空旷的场地进行你的第一次飞行。

祝飞行愉快!其实飞行很简单(这句话 是你以后会对我的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存在很多的问题。单纯起飞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第一 、排查遥控器遥控距离是否正常&舵面是否正常。

降落特简单,我降了3年,从来没有在降落方面有损失,起飞就是大炸,因为本来就是全油

楼主:
起落架起降了1000次吧算,起飞大炸20次。也就是说每50-100个起飞里面要炸一次的频率。降落最多失速,没啥大损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挺佩服把一个不算复杂的航模起飞能打这么多字的人

哈哈哈 ,我也挺奇怪一个玩了三年1000多起降的玩家测风起飞居然会顺风拐弯

网友D:
什么飞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飞机?看看

二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我也挺奇怪一个玩了三年1000多起降的玩家测风起飞居然会顺风拐弯

斜着出场了,两边有树,所以急着拐弯

网友:
没有这么难飞,侧风起飞用方向修正,油门不用过大。

网友E:
飞机是找风起飞的,速度可能不足,可以起飞是由于风造成的想对空速大,有足够升力起飞的。可是你转向以后,是偏向顺风的,顺风相对空速降低了,飞机濒临失速边缘,此时你还在拉高度,动力正在疲于让飞机升高高度,根本就无法提高空速,甚至由于转弯时机身倾斜,减小了机翼投影面积,降低了升力,然后飞机自然而然就失速了…
以上只是猜测,还有一个可能是你在马路上飞,有侧风时马路边的树木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乱流,这也可能是炸鸡的原因,因为你说了一个“两米高度”,这正是树应该才生乱流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是找风起飞的,速度可能不足,可以起飞是由于风造成的想对空速大,有足够升力起飞的。可是你转向以后, ...

除了动力可能不足这点说错外,其他都有道理。1.1米飞机,起飞重量3斤差一点,4s动力全油跑偏,地上强行拉起后,我想天上再拉回来,每次都是这样炸的。现在全油发现跑偏后,能强行拉起的前提,强行拉起,拉起后只管机身修平,一跃升空求安全高度外,不到安全高度不修正航向,从未再失手。由于高速修正强行转弯,前轮海绵胎都爆了

网友:
调机和手感还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