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手动模式下不翻车

楼主(2020-02-01):
因为入坑时间短,不太熟练,可以手动飞,但是有时候一着急舵量大了就翻车了。在想怎么设置才能在手动模式下还有姿态的限制呢?我是自己想的,可以实现吗?

网友:
手動要的就是無姿態限制,才能做出更多更大的動作,兄弟還是繼續多練練吧。

网友:
把电池下挂。可以使情况好点

网友:
acro training模式打开,萌新角度限制30度

网友:
练习模拟器   手法练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
bf有新手模式,限制最大角度的

网友:
打开加速度计
配置页面会有新手训练模式设置角度
开关模式里设置档位开关即可

网友:
没办法  只能多炸

网友:
acro trainer打开,在飞行模式界面,手动模式但是限制倾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