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飛控直升機,安裝進行之中

楼主(2020-02-02):
剛好能放得進 亞拓450L

金屬外殼,原先以為是塑料外殼

懸浮IMU

注意插頭負極向天的,不要插錯

网友:
这飞控很简洁哦

楼主:
哈哈,是不是流口水呢?

网友A:
我和H1的历程-中毒-买-玩-换了个地方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回家校准-还是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H1的历程-中毒-买-玩-换了个地方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回家校准-还是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转手----

重新罗盘校准,飞控是很烦人的,如果你用pixhawk之类更烦人,调pid 很漫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H1的历程-中毒-买-玩-换了个地方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回家校准-还是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转手----

我建议你买它到手飞套装,二千多元,遇到你解不了锁,返厂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你买它到手飞套装,二千多元,遇到你解不了锁,返厂即可

我在楼下解锁了也飞了,到飞场解不了锁了,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罗盘校准,飞控是很烦人的,如果你用pixhawk之类更烦人,调pid 很漫长的

pix我调出来了,没问题,我不是新手不是小白,也没有任何褒贬意思,H1在我卖了之后推出的新功能,我还想买一个回来当休闲机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x我调出来了,没问题,我不是新手不是小白,也没有任何褒贬意思,H1在我卖了之后推出的新功能,我还想 ...

大神说说h1和k8的区别?k8不能休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楼下解锁了也飞了,到飞场解不了锁了,是这么个情况

当初接触飞控吋,我想把它砸了,很多莫明奇妙的不能解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我调出来了,没问题,我不是新手不是小白,也没有任何褒贬意思,H1在我卖了之后推出的新功能,我还想 ...

买套装机好,我只是不喜欢它套装机的直升机,我喜欢亚拓,所以才折磨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说h1和k8的区别?k8不能休闲飞?

H1包含K8的功能,我想再准备一台机装H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说h1和k8的区别?k8不能休闲飞?

K8有自动返航吗?

楼主:
做人做得那么偏激,真的是教育出了问题,有人喜欢吃饭,有人喜欢吃面条,有人喜欢喝粥,难度你又要骂你不喜欢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人做得那么偏激,真的是教育出了问题,有人喜欢吃饭,有人喜欢吃面条,有人喜欢喝粥,难度你又要骂你不 ...

我没有骂,我只是传个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骂,我只是传个话

别找借口了

网友:
本人在此,有本事来喷

网友:
宇宙最强,没有之一。用陀螺仪太Low

网友D:
还是推荐用飞控 智障用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推荐用飞控 智障用陀螺

强烈赞同!

楼主:
重要提醒,電調一定要設為定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H1的历程-中毒-买-玩-换了个地方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回家校准-还是解不了锁磁罗盘错误-转手----

剛看到大彊悟空 H 飛控的問答

問‧每次飞行都需要校准指南针吗?

答‧不是。如果飞机的机械结构以及各个组件安装不变的情况下,指南针一旦校准后,就不需要再校了,除非此次飞行的地点与上次校准的地点相差30公里以上。如果更换了机架或者重新安装了GPS,也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可能就是為甚麼出外場解不了鎖的原因

网友E:
飞控没内置电池,不能自已确定经纬和海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没内置电池,不能自已确定经纬和海拔?

有GPS放在尾管

有氣壓計

网友:
GPS定位,一键返航,电压识别!

网友F:
请教一下,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

我用的是扶他爸sbus ,没注意 jr ,你可到飞翼航空官网下载飞控说明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

刚看说明书,它用一条线方式与接收机连接,支持sbus ,ppm,或sumd 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

我因为飞控,新买一个富斯i6s 遥控器,因为这飞控要油门回中的,你可到它官网看视频,就发现遥控器油门回中的,312元遥控器

网友:
论坛里有关这款飞控的信息很少啊!新产品的原因?还是适配性不足?
仔细看了有关资料,飞翼的FW450配套福特吧遥控系统,但没说是否兼容JR遥控系统。再就是,E1的接收机接口兼容PPM和S.bus协议,在此基础上仅需优化固件,提供通道选择功能就能适配JR遥控体系,如此可以争取到众多JR遥控用户,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如果E1是飞翼自家研发的产品,应当能实现兼容JR体系。

网友:
H1飞控GPS倒飞的新手模式类似JR-3810遥控器的倒飞功能。
遥控器油门摇杆自动回中更多适合于玩傻瓜型的多轴飞行器,并不适合熟手操控直升机做3D飞行。

网友F:
那款富斯遥控确实不算太贵,但对于航模熟手来说,为了一款飞机专门配置一个遥控不仅浪费资金和其他资源,且确实不方便外场携带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款富斯遥控确实不算太贵,但对于航模熟手来说,为了一款飞机专门配置一个遥控不仅浪费资金和其他资源,且 ...

你不明白了,这飞控的功能,刚好是上面四个开关可搞定,这飞控公司出的到手飞套装机也是用这飞控,而我本身扶他爸遥控器,还有另外的直升机,那些开关好易混淆

网友(2020-03-31):
那个到手飞套装2699的吗?不知道那飞机好不好啊?现在缺货了。

网友G:
正打算买这款,装我7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打算买这款,装我700

裝這飛控有幾點要注意的,看我發的幾個關於這飛控的貼,

會知道要注意甚麼

可到它的官網,flywingrc  ,下載說明書及軟件,及觀看視頻多先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