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大神,大KBAR如何接线

楼主(2020-02-02):
如题,小K已经玩了不下10颗了,听说大K比小K更抗震,有幸买到了2颗装油机,但是拿到手里傻眼了,接线和小K不一样,请教一下论坛大神们,感谢感谢

网友:
哪买的 求车牌

楼主:
没啦,有一颗是闲鱼收的全新,另一颗是从朋友手里收的全新,淘宝只有一家在卖,但是一直处于无货状态

网友:
接线是一样的

网友A:
小心抽风,我曾买过三个,有两个总抽风,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抽风,我曾买过三个,有两个总抽风,扔掉了。

你说的是大K还是小K??我小K用了10多个了,没出现过抽风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大K还是小K??我小K用了10多个了,没出现过抽风的情况啊。

大K

网友B(2023-05-29):
玩油机的廉价定速陀螺仪,还是没看到如果连接三根线的SBUS接收机怎么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油机的廉价定速陀螺仪,还是没看到如果连接三根线的SBUS接收机怎么连啊

SBUS 接收机接 AUX 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BUS 接收机接 AUX 端口

谢谢,对了,那个大K8蓝牙接口的线序也是跟普通K8一样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对了,那个大K8蓝牙接口的线序也是跟普通K8一样的么

一样的,所以反接一样秒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所以反接一样秒烧

我反接了没任何反应,把陀螺仪感应器的线拔了然后插蓝牙正接了正常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