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灯带的问题

楼主(2020-02-02):
请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灯带设置都是正常的,5V电源线 就是焊上去不亮,通电后手工搭上去就亮了

网友A:
灯带背面与机身绝缘没做好

网友B:
LED最好别焊在飞控的5V上,比较耗电,供电不够会有各种奇怪的问题。。另外用个BEC单独给LED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最好别焊在飞控的5V上,比较耗电,供电不够会有各种奇怪的问题。。另外用个BEC单独给LED供电试试。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带背面与机身绝缘没做好

不是绝缘的问题,我把led拆下来也是这个情况,排除绝缘的问题,感觉就是led比飞控先得电就不亮,飞控有电了,再把5v搭上去就亮的

网友C:
你焊上去又拆下用从新用手搭还亮不?视频里最后看到你用手搭灯板,冬季静电很厉害,容易烧坏led,焊接尽量别靠近裸露的电路板

网友D:
设置了吗?得在飞控里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焊上去又拆下用从新用手搭还亮不?视频里最后看到你用手搭灯板,冬季静电很厉害,容易烧坏led,焊接尽量 ...

再拆下来,搭上去还是会亮的

网友:
是不是焊上去焊点太大,和旁边的粘了?焊完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否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了吗?得在飞控里打开

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