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贴)BF接收机选项中遥控无反应(已解决)

楼主(2020-02-02):
急求 !!!
请问各位大神
我用的Frsky X9D。接上飞控后,接收机选项那,打遥控只有油门和方向是对应的,而横滚和俯仰不对应。串口接收也选择S.bus了
我是Frsky 的 R-XSR 接收机。
怎么解?是因为我飞控端口的问题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把通道映射TEAR改成Frsk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通道映射TEAR改成Frsky的

试过,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也没用

那就改自己控的通道映射

网友:
TEAR后面的1234是可以修改的 换别的数字组合试试 我之前试成功过

网友B:
改成AETR1234,控里也要改成AETR

网友C:
右上角通道映射
字母TEAR手动更改顺序(不是选择)
直到更你遥控器通道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自己控的通道映射

你好,你的意思是直接把遥控器的横滚与俯仰摇杆对调吗?我是直接用的默认设置,应该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通道映射
字母TEAR手动更改顺序(不是选择)
直到更你遥控器通道一致

感谢 !找到了,但手动改顺序横滚和俯仰依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AETR1234,控里也要改成AETR

之前就是AETR,油门与俯仰位置不对应

楼主:
目前还是不行,但还是先感谢各位!

网友:
只能改通道映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直接把遥控器的横滚与俯仰摇杆对调吗?我是直接用的默认设置,应该都ok

对的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遥控器横滚与俯仰的通道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