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8cm手抛机(一楼更新上单翼小红机视频)

楼主(2020-02-02):
看了大佬们改的手抛机,心痒难耐,于是也买了几架配置:古董天六A,6通接收,1s佩恩有刷电调,两个3.7g舵机,720直驱55桨,起飞72g,双发满油压秤测的拉力只有32g,居然也爽飞了本来做的客机那样的翼下吊装发动机,结果摔了几次发现不耐摔,于是改到上翼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伤到电机和桨
上单翼小红机视频来啦
双发视频

改装发动机位置以后

马克笔简单涂鸦,稍后上视频

下面是第二架无刷版,小红,很多年前的12a电调,1306  3100kv无刷,自带的4045桨,两片1s400mah串联,两个银燕8g舵机,不带电池110g,压秤测推力130g

做了个后轮转向,多了5g,家里也没合适的钢丝碳棒了,用烧烤竹签劈开,热缩管套曲别针,将就来吧

鉴于最近的状况,一直没敢去飞,前天鼓了鼓勇气去小广场试飞,结果引来一个大叔在旁观看,时不时摘下口罩擤鼻涕咳嗽,于是又逃回家里…

楼主:
谢谢,您改的84手抛也是我的模仿对象之一

网友A:
直接用天地飞4通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天地飞4通接收机吗?

天地飞6通,大概五六克,电调自带5伏升压

网友B:
舵机怎么收里面的?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怎么收里面的?好漂亮

小白机是把机翼上面那块切下来,机翼挖孔塞舵机,切下来的那块挖空补回去。小红机是把下面这一块切下来挖空塞舵机,有两克左右小舵机的话可以完全隐藏起来,我的舵机太大了

网友:
眼,48cm小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机是把机翼上面那块切下来,机翼挖孔塞舵机,切下来的那块挖空补回去。小红机是把下面这一块切下 ...

谢谢!

网友C:
改的简洁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简洁漂亮

谢谢,请教大佬,能帮我推荐一下您用的顺手的电子设备吗?遥控接收电调电机之类的,想做30克左右的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

感谢捧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大佬,能帮我推荐一下您用的顺手的电子设备吗?遥控接收电调电机之类的,想做30克左右的小飞机 ...

不是大佬啦,只是玩的比较疯。我用的是改造过的华科尔D7E,可以对频很多接收协议。玩小飞机的基本就是这个控。只要是d7e能用的是1s的集成电调接收机都可以,电机我用720 ,8520居多。

网友E:
赞一个,楼主改的不错哦!视频看起来电机也很安静,请问48手抛机上1306电机合适不?还是用空心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楼主改的不错哦!视频看起来电机也很安静,请问48手抛机上1306电机合适不?还是用空心杯即可

720能悠闲飞,推重比太低做不了夸张的动作,1306有点重,我那个小红机做好以后起飞130克,也能飞起来,没敢好好飞,后面飞了再来交作业。感觉1103~1106 ,1-2s 应该会比较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佬啦,只是玩的比较疯。我用的是改造过的华科尔D7E,可以对频很多接收协议。玩小飞机的基本就是这 ...

在纠结d7e 和Jumper 的t8sg /t12, deviation 系统容易入手吗?D7e 您用着有没有什么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不错

谢谢,某鱼上关注您了,也想改个f22,就是暂时没有合适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720能悠闲飞,推重比太低做不了夸张的动作,1306有点重,我那个小红机做好以后起飞130克,也能飞起来,没 ...

了解  哈哈,期待楼主交作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某鱼上关注您了,也想改个f22,就是暂时没有合适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纠结d7e 和Jumper 的t8sg /t12, deviation 系统容易入手吗?D7e 您用着有没有什么痛点?

d7e因为用的满意,我又买了一部,目前我手头2部d7e,(都改造过)还有一部d10。D固件我个人花了一个月才弄懂,非常好用,现在是不想换别的系统了。
d7e唯一的痛点就是需要改造吧,特别是短接电阻,那不是一般人能弄的。如果不想自己改造,买成品的多协议jumper也好,省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d7e因为用的满意,我又买了一部,目前我手头2部d7e,(都改造过)还有一部d10。D固件我个人花了一个月才弄懂 ...

感谢大佬,我再做做功课,攒套装备玩小机

网友G(2020-06-07):
问一下楼主,为啥我的1306加4045桨,7a电调,2s电池,为啥只有100克拉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楼主,为啥我的1306加4045桨,7a电调,2s电池,为啥只有100克拉力呀

这个可能和很多问题有关,比如,电池电压、放电倍率,电调的算法,测推力的方法,你的能有100g桨叶应该是没装反的,再检查一下有字的一面朝向飞行前进的方向,其实100克也可以玩了,毕竟电机只有12g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楼主,为啥我的1306加4045桨,7a电调,2s电池,为啥只有100克拉力呀

如果是1306单电机,100g拉力,相当可以了

网友H:
双发离机身再远些是不是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发离机身再远些是不是还好些

我没用差速,所以电机之间的距离无所谓啦

网友I:
第二架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架好飞吗?

帖子里的图片是刚做出来的样子,没考虑推力线的影响,起飞容易栽头,不过速度提上来就没事了,后面经过好几次改造,去掉起落架(没有可用跑道),换钢丝拉杆,重新做推力线换电机,减重了二十多克,现在飞得很顺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的图片是刚做出来的样子,没考虑推力线的影响,起飞容易栽头,不过速度提上来就没事了,后面经过好 ...

可以的可以的

楼主(2020-07-13):
引用 网友E:
了解  哈哈,期待楼主交作业

我来交作业了,拖的有点久了

网友J(2021-02-24):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佬啦,只是玩的比较疯。我用的是改造过的华科尔D7E,可以对频很多接收协议。玩小飞机的基本就是这 ...

我现在用D10 原厂件,准备刷D件,可以推荐一下用什么接收器吗?另外 电调是是怎么接两个电机的,就这样简单并联?
我也是想准备玩8520双发改48CM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用D10 原厂件,准备刷D件,可以推荐一下用什么接收器吗?另外 电调是是怎么接两个电机的,就这样简 ...

我用富斯微型接收比较多,也用自制loli接收机玩车和船,(没错,改高频头后能对频LOLI接收)。两个电机就是简单的并联,前提是电调要受的了。

网友(2021-04-08):
飞的好看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楼主改的不错哦!视频看起来电机也很安静,请问48手抛机上1306电机合适不?还是用空心杯即可

716或者720,配55mm浆,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差速,所以电机之间的距离无所谓啦

嗯,我觉得差速的话,电机距离远点转弯半径小,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