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enix 600mm小飞翼FPV

楼主(2020-02-02):
600mm飞翼首飞成功

配置:
1. F4飞控,BN220 GPS
2. 银燕1806 + 好盈30A电调 + 3s 1000锂电 + 5045浆
3. 图传TS5823, 小飞手3

网友A:
视频有吗?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我的x3也想这么装

网友B:
f4飞控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飞控什么固件

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有吗?

没有dvr 没录下来

网友C:
这个没有买来没贴纸么?

网友D:
ts5823,有没有波纹,我的波纹很大,4公里内很好,以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买来没贴纸么?

有。自带的太丑了 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ts5823,有没有波纹,我的波纹很大,4公里内很好,以后就不行了

我没有波纹。保证图传地线接在飞控上。然后你加个滤波看看怎么样

网友E(2020-03-03):
速度如何?

网友(2020-11-05):
能否看看你的机舱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如何?

空速大概40

网友(2021-08-07):
小飞机便携,玩个fpv很方便

网友(2022-12-10):
是happymodel的phenix6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