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SLIM 中文说明书哪里有?

楼主(2020-02-03):
(无正文)

楼主:
这玩意怎么接 司南SN-NAVI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怎么接 司南SN-NAVI飞控

用sbus连接即可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哪根线是,而且它还有两组线束。

网友A:
上面不是标有,a面位置,仔细看,一头一尾好像是正负极,正极数下来好像是第三根就是sbus,接司南飞控把rssi也接上,rssi和sbus挨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标有,a面位置,仔细看,一头一尾好像是正负极,正极数下来好像是第三根就是sbus,接司南飞控把rss ...

谢谢,我放大看看,这玩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