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D比例失调套材的大改进行中,并回答一些这个套材问题

楼主(2020-02-03):
最近有模友从咸鱼买了一套052D驱逐舰的套材,结果发现舰长910宽150,按比例分析就是完全比例失调的一个套材,这个套材最早是5i的模友开发的包括后面有了比例改进版本,但是目前流通在咸鱼平台的奸商手上,套材图纸本身是免费模友的但是他们转为商用了,模友买到后很头疼就到船模CHN联盟找,我让我帮忙代为改造,所以按比例只能根据宽150把长度加长,最后确定方案为长度1220宽度150。

网友A:
懂行的没人会买比例失调的套材

网友:
能发份图纸给我吗12184463@qq.com非常感谢

网友B:
国舰本来就难做,没数据,没有详细的模型图纸参考,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很多模友都是参考舰船知识上面的图片,自己搞的,控制好比例是很难的事。除非你有很多相关的照片,自己用软件反推,一点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行的没人会买比例失调的套材

是的,这个套材如果了解国舰的就不会拍,我的模友就是新手结果就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份图纸给我吗非常感谢

可以去船模CHN联盟的QQ群里面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舰本来就难做,没数据,没有详细的模型图纸参考,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很多模友都是参考舰船知识上面 ...

是的呀,国舰暑数据太少了,照片也不行,只能参考CG图自己摸索,我这次大改也是在网上找各种资料,询问很多前辈才了解的

楼主:
把龙骨切断了,然后甲板船台都做了加长改形,还附加了一对减摇鳍,开始蒙皮

楼主:
顺便做了一个主炮和锚口,因为原来套材的主炮真的是太抽象了,主炮用了一个延时舵机,本来要用齿环的但是没有材料了,让主炮实现180度范围的旋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去船模CHN联盟的QQ群里面自取

以关注了公众号,但没找到qq号码,请问是多少?是
这个吗710297618

网友A:
052d图纸应该不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关注了公众号,但没找到qq号码,请问是多少?是
这个吗710297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2d图纸应该不难找吧

线图也不好搞

楼主:
把上建做一下

网友D(2020-04-20):
楼主在chn联盟啊幸会幸会,我是刚加入的小白,就是看到052威猛想做一条,不知道联盟里面的图纸那个能用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椴木板是在哪里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chn联盟啊幸会幸会,我是刚加入的小白,就是看到052威猛想做一条,不知道联盟里面的图纸那个能用啊, ...

里面的切割图直接可用,一般找淘宝代切

网友(2023-12-28):
确实很多都是有问题的。052d基本所有面都有角度,而买的图或者套材基本都按照垂直出的图。更尴尬的就是整体比例有问题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回事。
19年直接上了一套工作船,结果做着做着就烂尾了,。去年买的052d图没直接下料,而是花了点心思把图全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