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年花飞练习!!请教电池使用上的问题!!

楼主(2020-02-03):
新年第一飞,换了2207 2400kv 电机,40A电调,试著小暴力飞一下,顺便试试新买的RUNCAM 5 ORANGE 4K,

但很快就没电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品质的问题,便宜的4s 1500 75c,满电单片4.2v-4.15v左右,一颗飞了五、六次了,

大约飞个三分钟,单片最低於3.6v左右就降落了,这样应该还可以吧,不知道各位大大

大约都是多少降落呢。

网友A:
三分钟已经是长续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分钟已经是长续航了

哇!!兔蛋大大亲回!! 真是荣幸!! 很多都是看你的教程、视频,过年前也跟著你买了3d打印机,呵!!

三分钟算长续航,那应该是还不能像兔蛋大大飞的一样暴力的原因吧,原因不是电池快不行了,这样就放心了,

都是一个人飞,没人比较、询问,只是上网看看各位大大的经验,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另外想请教一下落地电压的问题,

单片低於3.6v(是平稳悬停时的电压),就落地,这样可以吗(这也是有看免蛋大大的视频学习出来的,大大有时更低电压才会落地),

落地回压后,电压约3.7X左右,感觉应该刚好,下次飞前也不需要再充到储存电压。

网友B:
顶一下!比我强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比我强多了啊!!

感谢鼓励,还在练习中,我也了解在花飞基本的顺畅性跟动作连续性和飞行姿态稳定性还有很多不足,

,更别提更高深的花式了,之前也有大大提醒了,应该要换到有障碍物的飞场练习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不过我自知天份不高,还是先在空旷地能飞的顺为先,再进一步的练习,毕竟才练了二个多月,也才飞了七、八趟,

每次十电左右,不过每次有点进步跟提升的自信,还是飞得很快乐的,机子也没炸坏过,

没花太多冤枉钱,总之不求要能练成向大神般的飞法(不过常看大神们的视频,但在飞的过程,

还是会试尝式著使用看过视频印象中的招式,以我理解的方式飞飞看),但重点,玩的开心最重要!!

网友C:
是不是用的竞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的竞速桨?

Kingkong  5045 这个应该不是竞速桨吧!!
当然也不是花飞桨,只是用便宜的桨练习!!

网友:
你的电池C数好像也比较小;换个高效桨看看呢

网友C:
我是准备住2306电机的mark4 hd,看身边飞友说可以8分钟休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准备住2306电机的mark4 hd,看身边飞友说可以8分钟休闲飞

其实不是单纯觉得飞行时间太短,因为自已一人飞,无法判定这电池容量跟个飞行间是否正常,

因为买的不是有名的电池,算很便宜,c数准不准先不说,主是想确认电池还是正常的,等技术

再好一点,电池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下一批再买有牌子大c数的电池,也可以再飞的暴力一点,

兔蛋大大说这个飞行时间是正常的,觉得电池正常就没问题了,二、三分钟飞行的刺激也足够了,

飞完刚好可以休息一下,顺便想想下一趟练什麽动作,跟这趟飞有什麽需改改进的。

如果要时间比较长休闲飞,电机转数可以选低一点的2000kv 以下的,比较省电,没有要暴力飞的话,

电池容量可以选大一点的,3s 2200左右的吧,我之前2300kv 用3s 2200,稍稍暴力飞,也可以飞个

四分半左右,顺顺飞应该可以更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单纯觉得飞行时间太短,因为自已一人飞,无法判定这电池容量跟个飞行间是否正常,

因为买的不 ...

2450KV的电机,1550MAH 3.0 4S金砖

网友:
桨用的 5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