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轴怎么装法兰和卡盘

楼主(2020-02-03):
手板车的主轴,原来是夹头的,想改成卡盘,但是法兰盘怎么弄,车螺纹的话,如果主轴反转卡盘会不会掉下来啊

网友:
用涨紧套用涨紧套

网友:
做个锥柄法兰盘,用原来收弹簧夹的螺栓收紧

网友:
过盈压进去然后电焊点4个点。

网友:
加螺纹做一个转接法兰,然后电焊几个小点,焊好后小点焊的能用电磨打磨掉,然后自宫法兰接触面

网友:
弄块厚钢板掏个洞套上里外焊,自宫 把自己咔嚓了不就得了

网友A:
换主轴吧,别的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轴吧,别的都不靠谱

主轴不管了,换主轴,床头箱也得换,另外这个主轴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车个法兰吧,一定要配合精准,再加径向三点锥销。

网友:
就看你是否要用到主轴通孔了。不用的话做个锥柄法兰盘  螺栓后拉收紧的方式相对容易

网友B:
1、一般强度使用,
主轴车螺纹时稍微留点余量,装卡盘法兰时上紧点。
或者用螺纹胶。

2、有较大反向负荷或需要经常拆卸卡盘、
建议百度一下先发0630车床,它的卡盘法兰上的防松锁紧块结构,比较简单易仿。
  简单说就是在法兰两侧安装两个对称的锁紧块,主轴上车法兰螺纹时,做个斜槽,锁紧块锁紧后,卡住斜槽,法兰就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强度使用,
主轴车螺纹时稍微留点余量,装卡盘法兰时上紧点。
或者用螺纹胶。

多谢指教,这两天去找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