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控遇到怪

楼主(2020-02-03):
去年因为k8陀螺仪450L炸鸡, 蓝牙可以连接,电脑连不上,手机设置好试机,侧翻炸桨。换陀螺仪,问题同在。搁置一直没搭理他。现在在家抗击疫情,拿出来把飞机保养和维修。检查发现,DEKO1102斜盘舵机,十字盘调平,最高和最低都不平,炸鸡原因找到,静态推摇杆发现,左舵机向左不同步,慢慢的,向右就正常,以为舵机坏,拆机检查代换依旧问题存在。测试仪检测舵机没有问题。一直没有怀疑遥控器问题,因为飞450正常。最后检查遥控器,监视器里显示,副翼没有向左的信号输出,别的通道都正常。不知道哪里的原因。摇杆校准依然没有解决。售后没有上班,只能发帖了。判断不是摇杆电位器损坏,别的通道可以正常输出。我现在重新建模设置看看如何!各位大神可有遇到这种情况?分享是哪里的原因,如何解决问题!万能的论坛!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的左副翼那边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找个模拟器,在模拟器里飞。
之前有个模友,飞的挺好,莫名其妙炸鸡,后来发现是天九外壳导电,冬天羽绒服摩擦,静电导致遥控器会突然抖舵……
后来遥控器接根地线好了……
这绝对天地飞在我心中的黑历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的左副翼那边断线了

别的存储模型可以正常飞。这也是忽略控有问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存储模型可以正常飞。这也是忽略控有问题的原因

有问题的那个模型在控存储器里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新建模型,重新调参数。
技术含量越高的电装钱越不能省。

网友B:
今天又长知识了。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长知识了。技术贴。

更新,天九控开不了机了,彻底不能用了。由于设置错误,熄火开关和特技开关没有设置正确,无论如何拨动开关,始终报警。只能等售后上班了。上图

楼主:
继续更新,油门最大,关闭熄火,遥控器正常了。希望遇到这个问题的魔友能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
同样配置的遥控,国产彩屏的还便宜很多,futaba就是黑白,还n年不减价,但可靠性就不同了,所以出二手保值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