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刷PIX固件 解锁遇到问题

楼主(2020-02-03):
提示BadLogging

楼主:
老铁们有遇到过的吗,这是日志储存失败导致吗

楼主:
不用GPS和罗盘可以解锁码

网友:
这个就是没装存储卡或者存储卡有问题
可以直接在prearm check里面把对应的选项关掉,或者干脆整个关掉prearm check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们有遇到过的吗,这是日志储存失败导致吗

看我教程

网友:
储存卡有问题,弹出来重新装进去试试

网友A(2020-08-20):
请问一下, Omnibus F4V3 刷了 Pix 以后,是否支援黑羊crossfire数据回传呢? 是用哪一个UART来连接黑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