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M 简洁 易维修布线

楼主(2020-02-03):
准新手经过深思熟虑入手的第二台电直,二手的亚拓470l,成色还不错,自带原装金属舵机陀螺仪,不是很贵、但是亚拓的机子很精致虚位很小 超级喜欢,一直在折腾调试和飞k110,还没飞上天过话说MB陀螺仪设置真的方便快捷,值这个价。

侧面线扎带绑紧,换零件的时候剪断扎带,线自然就散开了 两根天线在侧板两侧相互呈90°摆放,接收机天线用(蘑菇头固定贴)固定剪成小段粘在侧板即可,非常清爽

过长的线全部 大波浪处理插头朝后方便拔插

pp全貌

接收机粘在侧板,全部插头朝外方便拔插!

这里提醒一下,这个小孔不能允许两个插头同时通过,只能先用小刀挑开其中一个插头穿过,以上全部线束剪断扎带后都可以单独抽出来,无缠绕死角,以上为一个新手的个人见解,还有哪里不足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小弟虚心听讲。
最后谢谢各位的耐心观看

网友:
接收机在k8里

网友A:
什么接收机这么牛哦,可以安装到K8里面。

网友:
和我布得线相似

网友B:
我喜欢内走线,在陀螺仪下面的板出杜邦头几乎做到外面没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收机这么牛哦,可以安装到K8里面。

不是一体的。接收机我藏在肚子里,没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内走线,在陀螺仪下面的板出杜邦头几乎做到外面没舵机线

老司机不炸鸡的话把线藏起来好看一些。像我这种新手要考虑方便拔插。卫星接受还是很稳定的。毕竟阳台侠大神都在用

网友:
阳台侠用的是接收和mb一体的

网友C:
并不建议天线靠着侧板

网友:
是个虚心学习的新人,大有可为

网友D:
布线注意过碳板的时候包一下,防止割破。接收机天线成90度,而且要伸出来尽量远离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建议天线靠着侧板

会有干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注意过碳板的时候包一下,防止割破。接收机天线成90度,而且要伸出来尽量远离碳板。

收到我再重新布置一下天线,然后做好电线防护

网友E:
这标题,去掉最,就说的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标题,去掉最,就说的过去了

有道理。我好像有点不严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司机不炸鸡的话把线藏起来好看一些。像我这种新手要考虑方便拔插。卫星接受还是很稳定的。毕竟阳台侠大 ...

我也在用不过是360级别,大机不敢用看上去天线太短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体的。接收机我藏在肚子里,没找到吧

很工整的,不错不错!

楼主:
更新一下,经前辈提醒内部和碳板接触部分线束已包裹处理无隐患,天线重新摆放,远离碳板以及金属件,热缩管包裹,角度差不多呈90°贴在脚架内侧隐藏,魔术扣固定,就算脚架断裂也不会拉扯到天线 非常耐斯

网友:
简洁布线+1,外面基本看不到线坨

楼主:
比我的强多啦侧板很骚气,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