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上万的船,一加速船就飞起来了。

楼主(2020-02-03):
两个5694无刷电机 300a电调 10s供电
油门开到百分之10就翘头,开到百分之50船就飞起来了,差点翻船。怎么回事?还没敢开最大油门。

楼主:
整船重量12公斤

网友:
控制火箭确实是个难事。

网友:
速度太快了呗

网友:
船头加配重啊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螺旋桨轴线可能离重心太远了,要先找准重心,别离得太远。
还有就是螺旋桨的位置可以适当前移,船体的后面部分可以充当压水板的作用。就冲你这动力,压水板应该是没啥用了,得靠船体来压水

网友:
这是可以过400a的ec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螺旋桨轴线可能离重心太远了,要先找准重心,别离得太远。
还有就是螺旋桨的位置可以适当前 ...

这是船体结构,会不会是螺旋桨角度问题?感觉船头够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船体结构,会不会是螺旋桨角度问题?感觉船头够重了

看样子桨叶和桨轴位置没啥大问题啊。
那是不是船体尺寸和动力不太匹配啊,话说一个小型摩托艇功率也就一万瓦,你这船感觉有点小啊。不如把船做大点,船肯定越大越稳,反正你现在配重了,把船做大点重量也不会增加,

网友:
船轴螺旋桨水刀往船后加长延伸一米

网友:
你这电池是多少mAh?电机电调参数介绍一下。

网友(2020-04-13):
船底批灰打磨,使船头压下来不就可以了,不过这个过程有点枯燥

网友:
搞个摄像头  FPV一把  刺激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