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模有6 7年,现在想入手大疆系列 不知道选哪款 求推荐

楼主(2020-02-03):
但是犹豫不知道是选大疆精灵三还是大疆精灵四  主要用途就是大发时间 偶尔拍下风景,

网友:
怎么说呢,精灵3就得二手了,精灵4最近好像是pro系列又复产了,不过价格不低,配件还少,个人认为还不如御2变焦

网友(2020-03-30):
精灵3a吧,便宜皮实

网友:
mini够用是真的,主要不野

网友:
随便玩玩mini就够了
来自微站

网友:
现在到处查飞,mini首选,不担心

网友:
跟我差不多啊,好多年没上来了,今天上来看看

网友(2020-05-29):
我也是好多年没玩了,上来看看,最近想入御2专业版。

网友:
御肯定是首选,便携啊

网友(2020-07-12):
退魔10年现在在AIR2和mini中纠结

网友A(2020-09-10):
很早就知道大疆了,现在回看起来,大疆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但是进步飞速,从大大的精灵系列(没玩过),到御系列(御pro,御air,spark),到悟系列,植保机(没接触)。感觉从御系列开始,突飞猛进,源于一如既往的性能,和折叠设计带来的便携性。玩过这么多,我目前感觉御air设计最优异。理由:
1.从云台罩设计来看,几乎能和飞机主体融为一体。不像御pro,后来的御air2,御2之类,云台罩一个球样,总担心放在包包里磕到哪里。
2.从遥控器来看,我觉得御pro的设计比以前的精灵系列遥控器小多了,也很有颜值,后来御air在其基础上,遥控杆设计成可以拆卸性,虽然有时不方便,但是,便携性一流,不担心磕到哪里。后来的御air2的遥控器,我感觉又变丑了。一体屏幕的遥控器也丑,价格也高,如果高但是能兼容几种飞机控制,那我还觉得值得一点。
3.从桨叶设计来看,我觉得御air的折叠机臂配直桨,一点没有影响其便携性。相反,安全性一流。原因是,我曾经玩过一段时间SPARK,小机器,折叠桨,有次发现飞机莫名奇妙掉高,有时掉到接近地面,又飞上去,有时又莫名窜高。后来换了一副桨叶,问题解决,原来不是飞控问题,是有一片桨叶两片叶子松紧度不一致。这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我还飞丢过一个御Pro,也是莫名坠机,除了电池原因外,我觉得桨叶故障不能排除。可惜,后来更高级的御系列飞机又回到折叠桨设计了,没有后续采用直桨设计,反正我目前,只有用御air更放心。
4.从相机性能来看,虽然从宣传上来看,后续产品指标比御air要高,可能是我要求不高吧,我觉得御air可以满足我需要,毕竟价格便宜好多,一个相机升级一个档次,价格飙升。
5.从飞控安全性,飞行稳定性来看,我觉得大疆掌握了核心技术,运用于全系列,全系列都差别不大,虽然后续系列加入了更多的避障传感器,但是也只是有限的避障,电线啥的还是避不了,最终要靠自己有安全意识,危险处不瞎飞。
6.从电池封闭性来说,全系列都封闭垄断,只能买原厂电池,价格高,是大疆唯一我不满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就知道大疆了,现在回看起来,大疆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但是进步飞速,从大大的精灵系列(没玩过),到御 ...

很全面了。
电池的确是较贵的消耗品。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垄断电池?

网友(2020-12-07):
分析的到位 透彻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很早就知道大疆了,现在回看起来,大疆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但是进步飞速,从大大的精灵系列(没玩过),到御 ...

其实不买电池也行呀,买个户外电源也能当电池来用的,一劳永逸,比买大疆电池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