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下传说中的倒飞练习神器

楼主(2020-02-03):
以前看人这么搞过,我也想试试。

还有两个倒飞实验视频

结论:
没有啥用处,只有一个用处,不会炸机,可以试验皮筋强度的好坏。

网友A:
我也晒一下自己的倒飞神器,经过改装的V944,8520电机,k124的螺旋桨,还有经过改装的舵机主板旋翼头,就可以在家练倒飞了

网友B:
我滴妈,物理外挂最为致命再请教一下,我的k110是不是可以换k124的旋翼头。这样是不是不容易弯横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滴妈,物理外挂最为致命再请教一下,我的k110是不是可以换k124的旋翼头。这样是不是不容易弯横轴了。

124这种旋翼头没有橡胶圈,会不会震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4这种旋翼头没有橡胶圈,会不会震动很大?

没啥震动,十分平衡好飞,小炸都没啥问题。就是不能大炸,四浆太贵了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练一练就会啦,不用这么费劲

只是试验着玩玩呀。模拟倒飞对尾过关了。

网友:
真能琢磨

楼主:
疫情严重,在家随便玩玩,给大家找找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晒一下自己的倒飞神器,经过改装的V944,8520电机,k124的螺旋桨,还有经过改装的舵机主板旋翼头,就可 ...

很棒。这个有详细的改的教程吧,你这个能改地平线的小直机的主板上去玩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啥震动,十分平衡好飞,小炸都没啥问题。就是不能大炸,四浆太贵了换件。

你可以只装2个桨,试试,这样炸鸡成本会降低,等活动,我也买124试试,之前一直怕没有橡胶圈震动大,怕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只装2个桨,试试,这样炸鸡成本会降低,等活动,我也买124试试,之前一直怕没有橡胶圈震动大,怕不 ...

这个伟力K124象真壳挺好看,我加了航灯,太漂亮了。 它只有一个缺点,壳子不散热,我把壳扒了,当练习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滴妈,物理外挂最为致命再请教一下,我的k110是不是可以换k124的旋翼头。这样是不是不容易弯横轴了。

炸大了都会弯,你还是用110的二浆旋翼头吧!

网友:
可以用吗?

楼主:
没啥作用。

网友:
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晒一下自己的倒飞神器,经过改装的V944,8520电机,k124的螺旋桨,还有经过改装的舵机主板旋翼头,就可 ...

具体的改法有过程吧,V944改MCPX  ,还有用D7E控,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A:
我也晒一下自己的倒飞神器,经过改装的V944,8520电机,k124的螺旋桨,还有经过改装的舵机主板旋翼头,就可 ...

加个好友,交流下伟力V944,改MCPX。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晒一下自己的倒飞神器,经过改装的V944,8520电机,k124的螺旋桨,还有经过改装的舵机主板旋翼头,就可 ...

唉   朋友加个好友吧?

网友E(2020-04-23):
训练不了什么倒飞的条件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训练不了什么倒飞的条件反射

是的,不能。

网友:
mcpx应该是6通机吧,我还没有玩过,944是4通,我只是改了一下944,用的基本上全部都是944的零件,让944倒着飞,当然了,它倒飞的时候是不可能翻过来的,因为主板还是正飞时候的姿态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发个飞行视频就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发个飞行视频就全明白了

谢谢你呀,我已经明白了,改成专门只能倒飞的V944。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练技术吗?

楼主:
你玩时间长了一样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