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最新协议CRSFshot中文教学(转自YouTube波风水门)

楼主(2020-02-04):
最新的协议比CRSF V2低了25%的延迟…

OpenTx可用

感谢波风水门大哥录制的教程

bd肆虐,在家升级吧,别出门、别出门、别出门,祝大家百毒不侵

网友A:
futaba能搞不,只升级黑羊高频头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utaba能搞不,只升级黑羊高频头的话

只是给OpenTX的控用的,据说Futaba已经很快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给OpenTX的控用的,据说Futaba已经很快了好像。。

哦,好的

网友:
我刷固件了 现在是一会显示 crsf v2一会显示crsf shot 正常么

网友C:
两种协议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种协议都显示

遙控器和發射重新上電後就會變成CRSFSHOT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种协议都显示

3.53版本的固件是给Tango2用的好像,看FB上说刷3.24的固件好像,不行的话那几个beta固件都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3版本的固件是给Tango2用的好像,看FB上说刷3.24的固件好像,不行的话那几个beta固件都可以试下

也不是说不能用 已经对好拼了 就是不知道 现在这算是哪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