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告诉我,你们的a5遇到什么质量问题

楼主(2020-02-04):
都告诉我,让厂家看看

除了跳齿
除了皮带、尾轴容易断
除了震动异常大
还有什么??

网友:
A5不知道 KDS360真的好飞

网友:
作为新手,我远离kds了

网友:
怎么说呢,千锤百炼的tg不香么

网友A:
断轴好像就一例吧,就那个拉布拉多狗头像的主尾轴断了。

网友B:
黑粉 kds没任何问题 个别是装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轴好像就一例吧,就那个拉布拉多狗头像的主尾轴断了。

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粉 kds没任何问题 个别是装机问题

这个个别,真的很多
说得上名字的模友就有几个
如果是个例,绝不会问这些幼稚问题
回头再看看tg,真的无法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个别,真的很多
说得上名字的模友就有几个
如果是个例,绝不会问这些幼稚问题

保有量大 个别问题就被放大了 几十台一个故障和几千台十个故障  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不太可能吧 皮带还会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吧 皮带还会容易断

都是震动大导致各种各样问题,但为什么震动大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D:
A5没用过,但7.2飞了4年了,除了换过单向轴承,没其它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震动大导致各种各样问题,但为什么震动大我们都不知道!

搞不定 就远离 玩个模型 图的是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A5没用过,但7.2飞了4年了,除了换过单向轴承,没其它问题

我几个朋友就是从550到a5的,个个后悔死。翻车了

网友F:
尾推Y字臂与尾桨夹装反,你说没有反的当我没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尾推Y字臂与尾桨夹装反,你说没有反的当我没说过

我看到也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推Y字臂与尾桨夹装反,你说没有反的当我没说过

你意思是桨夹180旋转?

网友D:
尾桨夹确实装反了,LZ一直这样飞的啊?这样装貌似也行,陀螺仪的修正方向和普通装法应该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夹确实装反了,LZ一直这样飞的啊?这样装貌似也行,陀螺仪的修正方向和普通装法应该是相反的

一直这样子飞啊  是如何反了?

网友G:
尾桨夹是装反了,螃蟹爪也就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桨夹是装反了,螃蟹爪也就反了~~

抓牙没有正负啊  怎么反了  求教

网友H:
能把陀螺仪振傻了。十字盘晃。不开定速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把陀螺仪振傻了。十字盘晃。不开定速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所有问题都是震动引起

网友:
尾轴因为振动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牙没有正负啊  怎么反了  求教

就是反了啊,大哥了,就这样你肯定别的地方有装错!

网友I:
尾桨夹装反的优点:当有的模型锁尾不好时,反装就可以改善锁尾。我们群力就有人这样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桨夹装反的优点:当有的模型锁尾不好时,反装就可以改善锁尾。我们群力就有人这样装!

我朋友也说没关系,只要补偿相反即可。

网友:
把 螃蟹抓和桨夹螺丝松了,各旋转180度拧上就对了,拉正推副,你正好是反的推正拉副

网友:
我的尾轴飞断了,甩断的!炸了个稀巴烂,我知道的同样情况至少三例。

网友J:
装反没关系。修正没错就行。 但是最好 安按照标准的方向装。kds 桨夹没螺母凹台。。 所以没所谓。但是你装其他飞机 好多都有 桨夹螺母凹台。那个时候就不好反装了。 。。 所以还是尽量按照标准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装反没关系。修正没错就行。 但是最好 安按照标准的方向装。kds 桨夹没螺母凹台。。 所以没所谓。但是你装 ...

河马兄,几个朋友反应油门大的时候尾巴震动太大了,我们目前想到的办法是:把固定皮带的两个轮子上下放松,这样子不再固定死皮带,这样子可行吗?
或者有其他办法减震吗?

网友:
你试下 整个的尾桨加尾桨夹 一起做一次动平衡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不定 就远离 玩个模型 图的是开心

說得真對,

不過有些人是黑粉,說A5 怎樣不好,卻不去買其他的直升機,

是有心黑,

我叫樓主,你就別玩A5了,去買亞拓,買SAB,買富麗都好,別折磨你自己

网友K:
不過,你買亞拓之後,又會說亞拓怎樣怎樣不好的,別買亞拓了,

買SAB 吧,買了之後,又發貼說SAB 怎樣不好,

那買富麗吧,富麗是黑不死的,大黑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過,你買亞拓之後,又會說亞拓怎樣怎樣不好的,別買亞拓了,

買SAB 吧,買了之後,又發貼說SAB 怎樣不 ...

行,是我们消费者不好,不应该说这些话,应该买了就买了,不要出声。厂家万岁。愿你不要遇到a5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過,你買亞拓之後,又會說亞拓怎樣怎樣不好的,別買亞拓了,

買SAB 吧,買了之後,又發貼說SAB 怎樣不 ...

麻烦你再看看评论,有几人说震动大断了轴?这东西你飞起来断了轴小心你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