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栖虾艇简单改造的风动救援船

楼主(2020-02-04):
在家闷的慌,用三栖虾艇图纸做的救援船,新手,摸索学习中,望大家多多指教,船身用的是广告上的卡纸板制作(比kt板强度高一点,重一点),用碳条加固,在原来的图纸上加了个底,外用自喷漆(白色)喷了一下,一个是加强强度,加强防水,用热熔胶粘的,最后用硅胶补了下缝,船长70x40厘米,含电池总重620克左右,电机2212的电机,朋友给的,不知道kv值,之前用3s的电池的电池搭配6035的浆,最大油门时浆直接断了,估计kv值很高,现在用2s的电池,搭配5030的浆,因为考虑救援用,本地水草又多,就考虑用全部风动,不加水舵,但航行中容易跑偏,微调舵机,也效果不大,是不是船太轻,风吹偏,转向感觉一边更灵敏一些,这个是什么问题(左右两边舵机旋转的角度一样啊),电池测试了18650的动力电池(7.4v)还有2s的锂电池,2s的锂电池直接的速度是18650电池的一倍,但感觉救援的话18650估计也够用了,不知道我的看法正确吗,感觉跑的不快,可以用些什么方法提高船速?谢谢啊,视频也不会发,研究下在说

用丙烯画了个涂装,乱画的

用丙烯画了个涂装,乱画的

楼主:
需要图纸的留言

网友A:
跑偏可能是电机反扭的影响,重心位置对跑的速度有影响,重心位置需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才能跑起来最快最稳。

网友:
造型可以,涂个色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偏可能是电机反扭的影响,重心位置对跑的速度有影响,重心位置需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才能跑起来最快最 ...

请教下,这船的重心一般要遵循些什么?我之前就是把船调到前面比后面高一点点,电机反扭问题,用舵能调整吗,谢谢啊

网友:
动力改为矢量推进船底加水刀可以提高定向性,动力方面使用3S调整电机和桨的配合

网友:
这个电机好像是涵道电机kv4300 你用这么大的桨不能用3s,会射桨的
这个虾艇的重心应该在船头向后四分之一处

网友B:

那个桨好像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船的重心一般要遵循些什么?我之前就是把船调到前面比后面高一点点,电机反扭问题,用舵能调整 ...

重心具体我也说不准,这个需要自己不断调试的,据我自己的体会,重心偏后了阻力较大,不容易跑起来,重心偏前了容易跳,不稳定。用舵能抵消一些反扭,但舵效和反扭扭力不是同步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另外,你的螺旋桨好像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桨好像装反了

浆装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风力是向后的,

网友:
装反了风向不会变,貌似阻力会大些,还请大神解答

网友:
求图纸,配置及相关调整数据,谢谢!邮箱:xymsl@126.com

网友:
大侠,麻烦给一份图纸,940326670@qq.com感谢

楼主:
图纸以上传,自己下了打印

楼主:
图看不清啊,压缩的厉害

楼主:
已发邮箱,请查收

网友(2020-06-02):
引用 楼主:
需要图纸的留言

求图纸,谢谢
3093873@qq.com

网友(2022-01-05):
引用 楼主:
需要图纸的留言

大师能不能发邮箱11621298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