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刷INAV加光流实现定点定高

楼主(2020-02-04):
              玩INAV一段时间了,一时性起,想给我的F4V3飞控加个光流模块实现定高定点,由于教程太少,而且都是外文的,折腾了好几天,基本上算是搞定了(感觉不太完美,如有错误请高手指点),把自己的折腾经过和兄弟们分享下,也省的大家来回找资料了,求加精.........

1.光流模块: (集成PWM3901 ,VL53L0X2米版,我用串口连接,下图左上角 :TX RX GND 5V )

2.光流模块与F4V3的连接:

     光流通过串口和F4V3连接,F4V3只有两个串口可以用 UART1和UART3 这两个口随便接(由于只测试光流模块,所以GPS和罗盘都去掉了,都接上串口不够用)

3.INAV地面站设置:

   打开INAV地面站程序:

      1.   点击端口菜单(ports), 我的光流在UART3口接着,如上图开启了UART3口.   图1
      2.   进入配置菜单(Configuration):设置测距仪(Rangefinder)和光流模块(Optical flow)协议为MSP.   图2
      3.   保存从重启后,如果正常,地面站程序上方的图标应该变为蓝色,FLOW SONAR     图3

     此时飞控板已经和光流模块建立了通讯。

      注意:(1. 地面站程序必须用较新的版本,老版本没有光流校准页面(我用的是2.3.3)        2.  固件版本不低于2.2.1)

4. 光流 测距数据调试和校准:

  1. 光流数据开启:

         地面站程序对光流模块支持不足,没有相应开启选项,需要在CLI命令行模式下开启光流接口,命令为:set debug_mode = FLOW_RAW  别忘了保存

   2.光流数据调试:

     重启后进入地面站程序,选择 SENSORS 传感器选项,勾选DEBUG选项,就可以看到光流的数据了,把四轴提起,距离地面50-70厘米高,沿X轴左右晃动四轴(30-40度),然后在晃动Y轴,便会出现如下图形:

       通道DEBUG0波形需要和DEBUG2相似  DEBUG1和DEBUG3波形相似   图形基本一致说明模块工作正常。

      3.激光雷达数据:

        激光雷达数据可在同目录下的SONAR选项下看到,如下图:

      4.光流校准:

        选择地面站左侧 Calibration 校准菜单,在屏幕右下角,点击 OPTIC FLOW CALIBRATION 光流校准,然后有30秒时间晃动四轴,把四轴提起,距离地面50-70厘米高,沿X轴左右晃动四轴(30-40度),然后在  晃动Y轴,30秒过后校准完成。

      5. NAV POSHOLD 模式开启:

由于没有GPS,地面站内木有NAV POSHOLD选项,需在在CLI命令行内手动开启,开启命令为:set inav_allow_dead_reckoning = ON

   6. 光流PID参数的调整,估计原始参数运行的不咋地,模块厂家给了新的PID参数,需要在CLI命令行内输入并保存,如下:

         set nav_mc_vel_z_p = 150
         set nav_mc_vel_z_i = 250
         set nav_mc_vel_z_d = 25
         set nav_mc_pos_xy_p = 80
         set nav_mc_vel_xy_p = 50
         set nav_mc_vel_xy_i = 40
         set nav_mc_vel_xy_d = 60

   结论: 经过上述操作,四轴已拥有定点定高的能力,定点还行,定高50厘米,满油门1米,没有达到我想要的2米高度(不知道设置哪里有问题,还是我操作有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191339330 隔 壁老杨头儿作品

     老汉测试照片:

网友:
技术流 顶了!!!!!!!!!!!

网友:
干货可以的

网友A:
这个不错,光流模块用来定点还是不错的,不过应该把gps什么的也加上,这样返航或者悬停之类的应该精度还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光流模块用来定点还是不错的,不过应该把gps什么的也加上,这样返航或者悬停之类的应该精度还不 ...

f4飞控串口有点少,能用的只有两个,光流占一个,GPS占一个,罗盘就没地方装了,本来还想多装几个避障模块…不知道是否能扩展,有时间研究下STMF405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我在室外,气压计+gps+罗盘定点定高都蛮稳的,返航精度不大,一般返航到可视范围都切手动了。如果f4v3多点空闲端口能加光流就更好了,好像有个网店有f4v3终结版本,店家自己研发的,端口比现在的版本多,价格贵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室外,气压计+gps+罗盘定点定高都蛮稳的,返航精度不大,一般返航到可视范围都切手动了。如果f4v3多点 ...

好像F7飞控有5个串口……就是价格上比F4贵好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室外,气压计+gps+罗盘定点定高都蛮稳的,返航精度不大,一般返航到可视范围都切手动了。如果f4v3多点 ...

兄弟有店铺吗?我抽空去看看,把飞机上的传感器给装齐了,以后飞起来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店铺吗?我抽空去看看,把飞机上的传感器给装齐了,以后飞起来省心。

搜关键词:f4终结者,115元一块,5串口,中文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F7飞控有5个串口……就是价格上比F4贵好多………

f4终结者:115元,5串口,中文osd,某宝上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关键词:f4终结者,115元一块,5串口,中文osd

找到了,谢谢。

网友:
我看这板子上面还有好多接口,都是拿来干嘛的啊。inav上也没有找打打开的地方。

网友C:
请教下,330机架加御这套动力感觉怎么样,电池多大容量,续航怎么样,上gps飞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330机架加御这套动力感觉怎么样,电池多大容量,续航怎么样,上gps飞过吗?谢谢

电池是 格式 2200 MA  3S 11.1     ,   不暴力飞行能到15分钟以上, 感觉330机架有点偏软,猛加油门有时候会抖动的厉害。

网友D:
用并联的方式把罗盘和这个光流模块都接在UART3上可行不? 另外PIX飞控不能用这个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并联的方式把罗盘和这个光流模块都接在UART3上可行不? 另外PIX飞控不能用这个模块吗?

这个真没试过……理论上说232串口都是一对一的,485   I2C都可以并在总线里…………记得看过一个教程,说是把飞控的遥控跳线SBUS和中间焊接点断开,让遥控用ppm 格式,这样UART6口就能用了………有时间试试先……

网友(2020-03-16):
大佬,我按你说的设置,在屋子里飞有点飘,油门稍微一推,直接撞房顶了,请问怎么实现的满油门1m高?

网友:
室内漂移跟光流计方向装反了有关系吗,装的方向和官方网站指示的不一样,箭头指向尾部了

网友:
好吧,楼主不在,我找了一下发现还是官网的说明文档比较全面。
http://www.mateksys.com/?portfolio=3901-l0x#tab-id-2
在下面的 Spec.& Setting up 那一栏
点击Setting up Optic Flow in INAV   PDF manual by digitalentity
不翻译了,自己看吧,光流计只要摄像头朝下,方向只要不斜着摆都可以调整的,可怜我苦哈哈的昨天把机子拆了又重装的方向。。。

网友E:
还有定高1M竟然是surface模式,以前没用过inav,另外在INAV网站上看到调整surface到2M距离的CLI

get inav_max_surface_altitude = 1000
inav_max_surface_altitude = 1000
Allowed range: 0 - 1000

调整到定高2米
set nav_max_surface_altitude = 200

网友:
这个matek光流模块哪里有得买?我淘宝没搜到

网友:
这个价格怎么样  px4 的flow 要400多

网友:
想问问能用osd调图传参数吗?

网友:
有机会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并联的方式把罗盘和这个光流模块都接在UART3上可行不? 另外PIX飞控不能用这个模块吗?

F4刷inav可以用软串口soft serial,自己从板上的焊盘引线出来,我接过HC-12数传;另外F4刷ardupilot可以直接用ppm口(兼容sbus),这就省下了UART6了,这个只看论坛没有测试过。

网友:
这个要是固定翼可以用就好了。

网友:
求教大神,我按照你的方法,飞控识别不出光流计,接线是正确的,飞控是F722,1和5端口都试过了,都不行,是哪里没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室外,气压计+gps+罗盘定点定高都蛮稳的,返航精度不大,一般返航到可视范围都切手动了。如果f4v3多点 ...

航拍机直接上APM吧

网友F:
设置好之后,导航处于不安全状态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好之后,导航处于不安全状态咋搞?

看看是不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或者GPS未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或者GPS未识别!

没有装GPS,也没动过GPS的设置

网友:
大神,我一设置了nav posthold模式之后,导航就不安全了,无法解锁,咋破?

楼主:
看看定点是不是起飞前已经激活?起飞前定点必须是关闭状态,否则会提示导航不安全………

网友:
osd图传调参正常吗?

网友F:
我终于!!!搞好了!!!

网友G:
楼主想问下,我的gps貌似是i2c的,然而飞控上只有uart。。是不是两个没有办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想问下,我的gps貌似是i2c的,然而飞控上只有uart。。是不是两个没有办法连接

一般GPS是串口,罗盘是I2C口,接上就能用。F4V3飞控 UART3口可以当I2C用……罗盘和GPS都接I2C好像要设置地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GPS是串口,罗盘是I2C口,接上就能用。F4V3飞控 UART3口可以当I2C用……罗盘和GPS都接I2C好像要设置 ...

请问大佬那这样 rx tx和sda scl要如何接线?

网友H:
楼主,请教下主电机的电调信号线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下主电机的电调信号线接哪里呢?

不好意思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下主电机的电调信号线接哪里呢?

四轴电调信号线要接到飞控PWM1-4口,切记电机顺序和方向必须和地面站编号保持一致!

楼主(2020-06-08):
俺就是隔 壁的老杨……

网友I(2020-07-12):
试了了一下 室内特别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了了一下 室内特别飘

这东西感觉就和光电鼠标差不多,挑鼠标垫………
来自微站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E:
还有定高1M竟然是surface模式,以前没用过inav,另外在INAV网站上看到调整surface到2M距离的CLI

get ina ...

emmm,我设置的时候把代码复制过去,但是它提示是无效变量名。请问是不是我哪里可能出问题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室外,气压计+gps+罗盘定点定高都蛮稳的,返航精度不大,一般返航到可视范围都切手动了。如果f4v3多点 ...

我的御动力返航精度挺好的

网友(2020-09-18):
设置的都没问题,INAV地面站里传感器数据也正常,就是定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终于!!!搞好了!!!

我的设置跟楼主一模一样,但就是定不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换了个新的板子也不行

网友:
各位知道inav中设置未验证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店铺吗?我抽空去看看,把飞机上的传感器给装齐了,以后飞起来省心。

貌似传感器越多,飞起来越提心吊胆,无论哪个传感器失灵,都可能一飞冲天,或者飞向远方。将最主要的图传和遥控搞好,然后练好手动,才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定高1M竟然是surface模式,以前没用过inav,另外在INAV网站上看到调整surface到2M距离的CLI

get ina ...

请问在实际飞行的时候打开定点模式和SURFACE模式飞机就可以定在空中了对吗?为什么我的飞机还是飘来飘去!唯一感觉跟手动模式不同的就是飞机控制迟钝了很多

网友:
很好的资料,做个记号。

网友(2021-01-28):
我也是按照楼主的设置来的,跟楼主一模一样,但在室内就是定不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待会去室外试试看。但是我以前的泰勒无人机,好像光流定点挺稳的啊,难道这一百多块钱的光流还比不上泰勒上面的光流吗?

网友:
在室外试了一下,也是定不住啊,有谁按照楼主的教程能够定位定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室外,气压计+gps+罗盘定点定高都蛮稳的,返航精度不大,一般返航到可视范围都切手动了。如果f4v3多点 ...

好像可以开启软串口,把USB这个占用的口给空出来

网友:
可以刷后缀带s5s6的固件,把多余的pwm口做串口使用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E:
还有定高1M竟然是surface模式,以前没用过inav,另外在INAV网站上看到调整surface到2M距离的CLI

get ina ...

老哥,装上matek光流之后,需要怎么设置飞行模式呢。叠加自稳+定高+定点+surface吗?另外左右摇杆都控制什么呀,可以参考你的通道设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试了了一下 室内特别飘

我也是,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终于!!!搞好了!!!

用的什么模式呀大哥,我室内surface叠加定高飞起来太飘了

网友(2022-01-05):
我的定点模式激活不了!定高可以激活,请问一下老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试过……理论上说232串口都是一对一的,485   I2C都可以并在总线里…………记得看过一个教程,说 ...

我就是这样搞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