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和调整参数

楼主(2020-02-04):
前一段时间找出我的第一台穿越机qav250,想升级它的电机,所以买来了银燕rs2205一代,装机后发现电调的默认参数和电机不匹配,期间我还弄乱了参数,这搞得我焦头烂额啊,不过还好,通过摸索,我已经对这两个硬件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现在我想分享出来我的经验,给还在摸索的模友一点借鉴意义吧。
     首先是电调,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它就不能恢复出厂模式,虽然说明书上提到,我严格按照流程试了不下20次,都没有听到“321.321.的保存音乐,所以恢复的办法就是逐个调参,调整的方法有:1.通过pwm的接收和遥控设置,2.通过调参卡设置,3通过bf地面站的电机项划动控制条调整,4通过bf地面站和BLH软件调整,5通过pwm舵机控制器。
这五种方法呢,要按照你所有的硬件设备进行选择了。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它的调整逻辑,其在通电前应保持最高电位,听到滴滴“123.123”责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接下来它会逐个报参数项的,其响声的逻辑是滴表示1,长滴表示5,这两个叠加就是6,以此类推,接下来想进哪一个项就拉到低电位,就进入到这一个选项中了,各个小项会逐个响声,选中后瞬间要将低电位拉到高电位,这时就会听到321321的保存音了,下来它就会循环报各个大项了,方法依此类推。退出的操作是在选中小项后迅速将高电位拉到低电位,这时电调就会正常报音启动了。
       其次是电机,它要求的进入角是中高,启动力度是1。这样的参数它才会平稳的启动。

网友A:
楼主用心了。不过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种5年前的产品,非开源BL的电调。。。已经绝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心了。不过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种5年前的产品,非开源BL的电调。。。已经绝种了

嗯嗯,就是的,现在都很少用这个电调了